F450四轴起飞临界点往一个方向偏

楼主(2015-03-31):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是哪个没设置好,桨对了没有啊?就是在快要起地前往一个方向偏,不敢再拉高油门

楼主:
红色方向是机头方向

网友:
飞机飞不起来,或是姿态不稳,偏转,旋飞,我总结了下,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第一,浆的正反转,电机的正反转,有没有按照飞控的布局安装浆跟电机,
第二,电调的中立点和最大最小油门。
第三,GPS模式下卫星信号不好,或者是空域管制导致电机无法解锁。
第四,飞控,GPS,各传感器,(飞控一般不会受到干扰的)受到干扰,导致飞机姿态不稳,飞不起来。
第五,各传感器的指向没有校准,或者说传感器装反了。

既然你用450的机架,还用的3s电池,为什么不把飞控和电池的位置换一下,更加美观,还稳定。

楼主:
听说飞控放在最上面,炸机时容易炸坏啊

网友:
正常,果断起飞

网友A:
目前不知道是什么飞控、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不知道是什么飞控、也不好说

天地飞7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方向是机头方向

首先确定   桨叶是不是都往怀里转    其次重新校准罗盘

网友A:
我说的是飞控、不是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飞控、不是遥控

qq飞控

网友:
那是正常的,加油门起飞就好了,飞控算法不一样起飞的时候稳定性也不一样
起飞后还要在空中不断的修正才行,感度大了小了都会晃动

甚至飞不起来

网友:
只要浆没装错,校准对了,那就飞吧,起飞瞬间飞控没进入工作状态,加速度传感器没有有效参数,近地面有地效,离地一米就可以正常了,飞的太低不稳还容易打浆,像naza起飞比较猛也是这个原因,正常飞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