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装台六轴,已确定机架和飞控,求其他配置

楼主(2015-03-31):
机架是飞越的680加强版,飞控准备选用P2,就是电机和浆不知道怎么配比较好,航时和稳定性上我是准备偏向稳定性,听说需要略大一些的KV值,求推荐电机和浆以及电调

--------------------------------------------------------------------------------------------------------
不打算另开帖子了,就在这里现公布暂定的配置,求高手指点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请不吝指教,谢谢:
飞控:极翼P2多轴飞控
机架:飞越 tarot FY680全折叠式六轴飞行器机架[纯碳管版 TL68B01电机:朗宇 SunnySky V3508 580KV盘式无刷电机
电调:好盈XRotor(乐天)系列多旋翼专用电调 40A 亚太版 铂金
浆:高效碳纤多轴碳纤正反桨 1255
云台:飞越 Tarot Gopro两轴无刷云台/TL68A00图传:飞越 Tarot 5.8G图传600MW/FPV收发套装 TL300N
天线:FPV 航拍用 5.8G 蘑菇天线 /花瓣 三叶草 弯头 内孔
显示器:FPV 航拍专用 7寸 高亮度 led 液晶 显示屏 /(800*480) 配遮光罩,内置5.8G接收器
电池:花牌全新EVO 系列!5200mah 4S1P 14.8V 35C!
摄像头:SJ6000高清2.0屏幕微型运动摄像机DV山狗4代Gopro hero4航拍 wifi

以上配置基本上个人感觉除了没有合适的OSD(极翼现在都还没推出OSD),这个是美中不足的地方,请各位重点看看能否稳定飞行,尤其是电机和浆之间的配置是否合适。多谢指点

楼主:
好吧,已经确定了,朗宇V3508 580KV+1255碳浆
现在还有云台和图传没有选定。。。。。。。

网友A:
楼主,告诉你一个秘密,P2飞控对电调和挑刺的,目前为止,好赢30A的电调是可以用的。

另外,飞跃680的机架,朗宇的电机,估计桨叶不能超过12寸,否则航拍果冻

网友:
P2威武!LZ加油!

网友:
云台用飞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告诉你一个秘密,P2飞控对电调和挑刺的,目前为止,好赢30A的电调是可以用的。

另外,飞跃680的机 ...

我选的是这个电调,应该可以用吧好盈XRotor(乐天)系列多旋翼专用电调 40A 亚太版 铂金不知道能不能发地址出来,X宝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