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悟云台接口盖盖子要小心

楼主(2015-03-31):
大家给悟云台接口盖盖子要小心,我的接口针被盖子里面长出来的杆压变形了,上次脚去修好回来才试飞一次后来卸云台的时候盖接口盖,一不小心接口盖里的哪根塑料柱由于高出接口盖子把里面的针压进去了一根,云台挂上去一直显示SD卡未插入。但是可以控制左右旋转俯仰。郁闷啊!不知道可以直接买配件来换还是又要寄回厂这换下要多少钱?还有有没有箱子可以放在起飞模式挂着云台和浆的悟?感觉经常拆卸会不会更多问题。

网友A:
我的也是压歪了一点,用针挑出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压歪了一点,用针挑出来即可

我的挑不出来了!感觉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压歪了一点,用针挑出来即可

就这么个小玩意大疆给出个易损件啊,4个螺丝的事自己就能换,不用返厂的

网友:
目测得800左右

网友B:
说明你们动手能力太弱,在盖子上做一个记号,对准前面解锁白线即可,这么简单的小事情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C:
看你的情况是触点被压下去且弯到一边,但是还是很好解决的事情

网友:
新人混个脸熟,这种事还是小心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个小玩意大疆给出个易损件啊,4个螺丝的事自己就能换,不用返厂的

我也这样觉得,现在售后还没有联系上要明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情况是触点被压下去且弯到一边,但是还是很好解决的事情

针断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们动手能力太弱,在盖子上做一个记号,对准前面解锁白线即可,这么简单的小事情搞的这么复杂

这还小事吗?

楼主:
嗯!有可能!

网友A:
还好我的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网友B:
我不是说搞断线路是小事,而是不会去想一个办法找到对准位置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搞断线路是小事,而是不会去想一个办法找到对准位置的方案

配合的朋友第一次装卸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我的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的回厂了!

网友D:
防呆设计仍需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呆设计仍需努力。

希望大疆发展的更好!

网友:
我不盖盖子,用纸一包就放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