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精灵俯仰换过电位器的朋友?感度如何调整

楼主(2015-03-31):
我是精灵1换了电位器之后,台灵敏了,转一点点电位器云台变化就很大
我用的是10K的电位器,淘宝上5元10个还包邮
已经在条参里面设置过100最大的感度和0最小的感度,可是没什么变化
我听说要做遥控校准?是在精灵的调参软件里设置还是要再去下载一个遥控校准软件
我已经在精灵条参里校准过了,也是转一下电位器里面变化很大,难道是我校准错了么
有知道的大神请指教一下
(已经改回不去了,精灵原装电位器我用通电用螺丝刀转了一下短路冒烟了)

附上视频

网友:
控上校准

网友A:
1. 将开关 S2 置于OFF,开关S1 置于GPS。
2. 将油门杆推至油门方向最前的位置,俯仰杆也推至俯仰方向最前的位置并保持(由于俯仰通道能自动
回中,需要用手保持其在俯仰方向最前的位置)。
3. 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此时遥控器会反复“滴——滴、滴”的提示声音,拨动开关S2 至CL,遥控器
会发出“滴”一声的提示音,此时,遥控器已经进入校准模式(至此须一直保持油门杆和俯仰杆在最
前)。
4. 松开俯仰杆,并将油门杆拉至中位,将开关 S1 拨至最下的ATTI,同时遥控器会发出“滴”一声的
提示音,然后推动所有通道的摇杆到最大工作范围并重复几次,完成后将油门杆收至油门行程最低处,
再将开关S2 拨至HL,同时遥控器会发出“滴”一声的提示音,提示完成摇杆校准。

网友:
记得电位器也要从最小拧到最大

网友:
感觉并联电阻可以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将开关 S2 置于OFF,开关S1 置于GPS。
2. 将油门杆推至油门方向最前的位置,俯仰杆也推至俯仰方向最前 ...

万分感谢!我回去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将开关 S2 置于OFF,开关S1 置于GPS。
2. 将油门杆推至油门方向最前的位置,俯仰杆也推至俯仰方向最前 ...

还有两个小疑问。1.这个过程不需要连接调参软件吧?

2.俯仰杆打到最前就是正常航向模式让飞机往正前方飞的那个杆子的方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将开关 S2 置于OFF,开关S1 置于GPS。
2. 将油门杆推至油门方向最前的位置,俯仰杆也推至俯仰方向最前 ...

mark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两个小疑问。1.这个过程不需要连接调参软件吧?

2.俯仰杆打到最前就是正常航向模式让飞机往正前方 ...

不要连调参软件,摇杆向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连调参软件,摇杆向上就行

真是太感谢您了!
完美解决,现在手感爽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