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机,电调,电池之间配置

楼主(2015-03-31):
1.洛克3510,640KV(级数:24电池适合:4S

网友:
看你要多少拉力

网友:
是根据你要拉什么设备来定动力的!

楼主:
谢老大,再差一个话,机架自己加工,如果选用650,
以配置天行者电调30A(适用2~3S电池),选用洛克电机3510-640kv 电机(适用4s电池),效率上没配对,事以至此,请教如何抉择轴距550还是600还是650?再问配浆?

网友:
电机应该还是能转的,只不过电压低了,效率不好,查查有没有11.1下的表格,如果没有,就用小点的机架,这样电机就还能带起来,或者换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