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调螺距问题求教

楼主(2015-03-31):
我现在是拔了USB直接调 最低点调好了 然后是中间 最后调到最高点 调好后再把油门拉下来这时最低点螺距又不在-2度了 中间也是 反复好几次才能调好
是不是要在软件进入某项才可以调啊?

网友A:
遥控器螺距曲线默认斜对角线,进软件“修定”设置0螺距、“螺旋总距”设置最大正负12度螺距、“循环”设置8度循环螺距,完成后退出,再通过改遥控器螺距曲线达到你想要的-2度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螺距曲线默认斜对角线,进软件“修定”设置0螺距、“螺旋总距”设置最大正负12度螺距、“循环”设置8 ...

那还是拔了USB直接设置 那为什么要反复好几次才能调准呢?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没这么复杂。差个一两度也没什么,飞机来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拔了USB直接设置 那为什么要反复好几次才能调准呢?

正常工作模式下不要测量螺距,不准的,因为K8自动修正在工作,十字盘不一定是平的。应该进入软件特定的菜单下测量,这时候十字盘自动平衡修正功能是完全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