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日本手练习蛇滚

楼主(2015-03-31):
是不是副翼打到一个确定的点就不用动了,油门也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右手不动,左手花圈,,,是不是,,,求大神。。。。

网友:
副翼打死,油门要不停的动,左手划圈

网友:
顶,我也是按照指法来练的,但总是滚不出来,同求问

网友:
我也是按指法练习,怎么就滚不出个样呢?

网友:
要先练习扭力滚,扭力滚练到吃饭拿筷子一样熟练,稍加变化,轰油门收油门补高,然后机身倾斜滚转,自然而然就是蛇滚,普通的蛇滚出了扭力滚自然就会了,蛇滚航线就难了,有悟性的,多动脑子想的几个月可成,悟性差的,傻飞的练2年能准确8字蛇滚就阿弥陀佛了.

网友:
这个没窍门的,我也是和5搂一样总是扭力滚到基本不错舵,同时不通过大脑思考就能修正扭力滚之后,再联系一段时间,才能滚出几圈

网友:
加油,不放弃,练

网友A:
这样情况,都是 急功近利  所至!!!!!基本功----侧飞, 四位,8 位滚飞 不练,就马上 rolling harrier ...

是不是练成了 蛇滚 你就是高手,你就是 大神?  所有基本功能练精  ----rolling harrier 水到沟成 ,哈哈哈。。。。

3D固定翼----没有捷径, 只有方向。
3D固定翼----用设备和金钱,是堆不出技术的。只有天赋+汗水。
3D固定翼----是大神玩的,请土豪远离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情况,都是 急功近利  所至!!!!!基本功----侧飞, 四位,8 位滚飞 不练,就马上 rolling harrier  ...

网友B:
模拟器练多了就会了,反正我自去年到现在一直觉得凤凰4和5都很适合我,而且模拟器的表现与我实际飞行表现差别不大。

网友:
扭力吊和蛇滚基本没什么关系,先4位横滚,然后横滚航线,正倒眼镜蛇,之后蛇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情况,都是 急功近利  所至!!!!!基本功----侧飞, 四位,8 位滚飞 不练,就马上 rolling harrier  ...

精辟!准确!很好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练多了就会了,反正我自去年到现在一直觉得凤凰4和5都很适合我,而且模拟器的表现与我实际飞行表现差 ...

5好么????凤凰5里面的飞机我感觉都很假啊?压气机你是调了么?怎么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好么????凤凰5里面的飞机我感觉都很假啊?压气机你是调了么?怎么调?

凤凰5最初我接触时也感觉很怪,原先好飞的飞机变得不好飞了,而且3D机的舵面角度很小,一般只有30度左右。经多次试玩之后,我现在选的MINI YAK进行练习,取得良好效果。我将该机的EXP统统改成35%,舵面角度全部从30度调大变成35度,其它的没改,这样该机飞起来与我的二代SLICK 15E相似度蛮高的。其它油机和3D板机我没怎么练,不知好坏。

网友:
可以这样练,我以前会了眼镜蛇和扭力滚之后就是这样在XTR上副翼打完练的,坚持练习5天找到感觉,飞出了蛇滚的雏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凰5最初我接触时也感觉很怪,原先好飞的飞机变得不好飞了,而且3D机的舵面角度很小,一般只有30度左右 ...

是啊。我就是感觉差的好大。直接卸载,重装 4.0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凰5最初我接触时也感觉很怪,原先好飞的飞机变得不好飞了,而且3D机的舵面角度很小,一般只有30度左右 ...

不会调参数,我全是用默认的飞。。

网友:
其实没有那么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飞机是平的时候靠上拉水平尾翼使机头向上,飞机是倒扣过来的时候靠下推水平尾翼使机头向上,飞机是侧飞向你的时候靠推左垂尾使机头向上,飞机是侧飞背对你的时候靠右推垂尾使机头向上。

说的简单,但是上面的动作连贯起来就是,(日本手)左手画圆圈,右手把副翼推到一侧尽头然后上下调整油门。要飞出条件反射来才能飞出像样的Rolling Harrier,而且这个还真不是靠设备能堆出来的。(个人觉得打左副翼开始比较好上手,与螺旋桨的旋转反扭有关)

可以把模拟器的速度调慢,先调到30%,等飞出完整的圆圈了再调高模拟速度。60%到80%再到100%,然后就是真机慢慢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