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气馁,继续求助……pix原生固件控制增稳云台

楼主(2015-03-31):
pix原生固件怎样输出云台增稳??还是现在的固件就没法输出增稳信号?

网友A:
现在的pix可以输出数据到云台..但是也就是个辅助用... 但是pix是没办法直接驱动无刷云台的..原因很简单..无刷云台也是无刷电机也需要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pix可以输出数据到云台..但是也就是个辅助用... 但是pix是没办法直接驱动无刷云台的..原因很简单..无 ...

就是想知道怎么输出FC增稳信号到无刷云台控制板~~从哪里设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怎么输出FC增稳信号到无刷云台控制板~~从哪里设置?谢谢了~~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 ... ommon-tarot-gimbal/

网友:
那是给舵机云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