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v2失控栽机,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5-03-31):
今天准备试飞新装的机子,x4v2 天八+FrSky 2.4G DFT+D8RII Plus,gps 6星,自动悬停模式,摆杆推油,大概2m高度突然往左前插去,悲剧诞生。取得一分钟数据,截取失控瞬间图片,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小白帮顶,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是不是失控 朝一个方向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失控 朝一个方向猛飞?

看数据有点像是控或者接收的问题!

网友B:
兄弟,炸一次不会再炸第二次了,gps悬停,最少6颗才能开启,我一般7颗才敢打gps悬停,你这明显gps没搜到星,定位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炸一次不会再炸第二次了,gps悬停,最少6颗才能开启,我一般7颗才敢打gps悬停,你这明显gps没搜到星 ...

谢谢你!不过我看数据上显示在失控的时候,手控舵位有明显的变化,实际上我没有对控进行操作,实际舵位才是飞控的操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不过我看数据上显示在失控的时候,手控舵位有明显的变化,实际上我没有对控进行操作,实际舵位才 ...

网友:
我S4V2   失控  朝一个方向 猛飞。遥控摇杆都失灵。。后来。。炸鸡。。在后来。。。。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就是接收被干扰了,或者控被干扰了,跟飞控的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就是接收被干扰了,或者控被干扰了,跟飞控的关系不大?

兄台没有好好看我说的,和说明书哦
,gps模式至少6颗星,不管什么飞控6星以下用gps飞都是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没有好好看我说的,和说明书哦
,gps模式至少6颗星,不管什么飞控6星以下用gps飞都是炸

如果是因为gps引起的实际舵位的数据变化大才对啊,手控舵位应该不变,我的观点不是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没有好好看我说的,和说明书哦
,gps模式至少6颗星,不管什么飞控6星以下用gps飞都是炸

今天新装的四轴~x4老版~四颗星gps模式起飞~小区里~不稳~没炸~什么事不是那么绝对哈

网友:
看数据手舵超过行程了,像是失控

网友:
换控试试吧

网友:
gps受到干扰还有起飞gps数量不够造成的定位偏移 在你起飞前是6颗星起飞后gps突然7颗卫星定位偏移

网友:
我的s4v2在小区gps飞也有这种情况,还好反应快切自稳救回。后来在小区飞就只敢飞自稳。425伞折机架带5度上反角,tm2213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