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安装求助

楼主(2015-03-31):
按照说明输入完序列号之后,就出来这个界面。
无论我输入什么,下面那个按钮都是灰色的,去网站上输入序列号请求激活,告诉我此号码过度激活,请联系技术支持。
求教应该怎么做。

网友A:
现在都有G7了?谁有免费或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有G7了?谁有免费或破解的?

没用的,要加密狗硬件支持

网友:
有狗的话,安装方法在网上搜,能找到。没狗?死了这个心吧。用不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的,要加密狗硬件支持

我有个G4的加密狗,刚刚安装G5的,连接显示没有连接USB加密狗。这是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G4的加密狗,刚刚安装G5的,连接显示没有连接USB加密狗。这是怎么回事?请教。

盗版G5好像要用EMU启动的,你再看看安装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的,要加密狗硬件支持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可能是我系统原来安装过G4模拟器的原因,重装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2018-12-13):
大哥我也是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我怎么搞不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可能是我系统原来安装过G4模拟器的原因,重装了系统就好了

重新装系统???是不是就不弹出那个界面了,我也是一直弹出来,一点办法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2019-01-12):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系统???是不是就不弹出那个界面了,我也是一直弹出来,一点办法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搞

我的也是同样原因,安装了G7玩了几天,感觉电脑太古老又安装了G4,然后G7就提示激活码了,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