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AV输出,请叫我雷锋

楼主(2015-03-31):
看图,我傻了。直接扒开插头来
其实多余的。直接把原装线剪开,找到负极接视频输入底线,负极旁边那根接视频输入。别问为什么,试了你就懂了

楼主:
这个方法普通数据线不适用!

网友:
顶上去,棒棒的

网友A:
根本抢不到

网友:
淘宝已经有“小蚁相机”AV视频线卖了

网友B:
雷锋同志,你慢了一步,专利被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锋同志,你慢了一步,专利被抢了

方便大家,原装线放着也浪费,直接剪开就能用多好,淘宝还要等物流

网友C:
楼主,我剪了线,但是还是没输出,固件已经升级开了av输出

网友D:
不知官方会怎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剪了线,但是还是没输出,固件已经升级开了av输出

你剪的是原装线不?把 插头放平那面朝上  然后最右边负极接图传的底线 靠里面的接信号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官方会怎么想

这没啥的,是小米自己的脚步太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剪的是原装线不?把 插头放平那面朝上  然后最右边负极接图传的底线 靠里面的接信号黄色

原装线,四根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线,四根都试了

QQ号多少

网友E:
同求啊,原装线各种试过都没有输出。

网友:
纳入收藏夹。等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求啊,原装线各种试过都没有输出。

额  那你试试普通线吧。。。。。  我的原装线因为破坏的太严重 插不牢,,,后来我又拿了个普通线弄了、  普通线拔掉皮  直到看到五个针脚,有一个特别细的是信号   离最细那根最远的是底线。。。建议把其他脚去掉 防止短路。

网友:
支持,多多创新  造福魔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剪了线,但是还是没输出,固件已经升级开了av输出

刚出就有固件升级了?

网友:
棒极了!给你个大大的赞!

网友:
楼主能说好“地线”么,强迫症看着这么整齐的“底线”真心难受

网友:
推测楼主说的是第四根线,普通usb用不到的ID线

网友:
想问楼主小蚁能放进H3 3D么?尺寸和狗的区别到底大不大??搞不懂,特请教。

网友F:
插上插头就自动输出吗?或者也象山狗一样要进菜单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上插头就自动输出吗?或者也象山狗一样要进菜单设置过??

固件升级1.07然后要在设置那打开av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固件升级1.07然后要在设置那打开av输出

设置一次就好,还是每次开机要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一次就好,还是每次开机要设过?

设置一次就行了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这么看小米很可能固件会改善现在的防抖问题。

网友G:
楼主,小蚁 自带的 usb线 是5芯输出的?
还是自己打开micro usb 焊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小蚁 自带的 usb线 是5芯输出的?
还是自己打开micro usb 焊接的啊?

打开自己焊的

网友G:
然后供电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然后供电怎么搞啊》

想要也可以接啊。我是没接

网友(2015-05-09):
支持,多多创新

网友H:
小蚁和鹰眼1+比较,那个视频质量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蚁和鹰眼1+比较,那个视频质量更好?

没用过鹰眼。。。。。

网友(2015-07-30):
引用 楼主:
方便大家,原装线放着也浪费,直接剪开就能用多好,淘宝还要等物流

原装的线有什么功能啊!用普通的数据线有没有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