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普及 !电池充电 外场充电!

楼主(2015-03-31):
请教下 这种汽车用电瓶要怎么 改装下 用做外场充电用?

网友:
两个电瓶+接- 变成 24V 直接PL8       一个电瓶 + -直接A6 ( 连接位置做下防护就OK了 ) 容量大点得飞到吐 吐一地  看见有模友用两个电瓶飞700 飞大约一周的 (当然不是无间隙飞哈)
应该是这样的   我没有试过 如果说错了请纠正

网友A:
PB 電瓶的特性非常不適合做外場電源,不信 LZ 試過幾次就暸了
路過的過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 電瓶的特性非常不適合做外場電源,不信 LZ 試過幾次就暸了
路過的過來人.

运输问题?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 電瓶的特性非常不適合做外場電源,不信 LZ 試過幾次就暸了
路過的過來人.

那么,是什么原因不适合呢?

网友:
铅酸电池大电流深放电寿命会很短,容量也不大而且太重
用在汽车上只是启动发动机时瞬间使用,其它时间基本上保持满电,这样才能用3-5年

网友:
很重,運送不便,可用電容量大約是 50% (也就是標示 80A 你實抽大約 40A 就低壓了)
而且經常大電流抽電,很傷電瓶,活不久
以同等重量的鋰鐵電池相比,鋰鐵的可用電量大約是 PB 電瓶的 4 倍
所以我改用鋰鐵二年了( PB 之後是發電機,那又是另一段折騰了)

网友B:
那外场用什么电池好呢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回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外场用什么电池好呢

看你出勤的次數,如果你一週能飛五天,那 2000 瓦的發電機是首選
如果你一週飛兩天,甚至一天,那建議你多搞幾顆電池得了
真不夠飛或不想養一票電池,我是搞鋰鐵電芯做充電站

网友:
三元锂电

网友:
个人不建议~~~

网友:
天气好了出去飞  带上太阳能电池板  一片200W   多带几片绝对Ok了

网友:
三元锂电,便宜,20AH,7S,组号的400元

网友:
铅酸电池太重了
用铁锂电或者三元电池重量轻多了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  帮忙看下是哪款 三元锂电 是一个牌子吗?  还有 要用多少伏的!

网友:
电动车用20A的电瓶弄三到4只并联 飞一下午没问题

网友C:
还是买个发电机吧, 随便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个发电机吧, 随便飞

发电机 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电机 也行?》

发电机必须行,我现在就用个特便宜的,充电器挂个并充板,二十安充4400 6s,一次充俩,十七分钟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必须行,我现在就用个特便宜的,充电器挂个并充板,二十安充4400 6s,一次充俩,十七分钟充好

什么牌子的 怎么发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的 怎么发电

杂牌子的,四冲汽油机

楼主:
看了下 发电机不划算 还是买锂电外场靠谱

网友:
12V供电的充电器,就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