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机架怎么配置最合适,能达到最好的效率航拍

楼主(2015-03-31):
准备上H4 680机架
已确定配置为:H3-3D云台、挂狗、乐天40A、
现在想知道是来4110S电机还是3508电机,上6S电还是4S电,多少寸的浆来达到最高效率

如果有更好的推荐更好

网友:
建议3508 kv580 MR1355浆4s电池   如果上6s电池 那买840那个2mm碳板的uva机架 4110配15寸浆10000毫安电池轻松过25min

网友A:
H4机架的话   上4S电  电机就选600到700KV的  桨上12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机架的话   上4S电  电机就选600到700KV的  桨上1238

6S不行吗,还是效率低会

网友B:
我也是刚配的4108电机配6s挂狗悬停35分钟轻松,4110电机单个要比4108重30多克吧4个就是120多克

网友:
4108电机是113克   4110电机是149克一个就差36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配的4108电机配6s挂狗悬停35分钟轻松,4110电机单个要比4108重30多克吧4个就是120多克

你多少K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多少KV的

网友C:
我电机是3508 380kv的,本来上14存3桨的,感觉14寸完全驾驭不住,还是换成12寸桨,稳稳的,就续航短了5分钟

楼主:
哦,我看看是上 4108还是4110  也准备上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电机是3508 380kv的,本来上14存3桨的,感觉14寸完全驾驭不住,还是换成12寸桨,稳稳的,就续航短了5分钟 ...

你现在能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看看是上 4108还是4110  也准备上6S

我一开始也是很纠结这两款的但是发现,4108轻了进15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能多久

6s5000 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是很纠结这两款的但是发现,4108轻了进150克,

恩 不过4110拉力更大比4108 大不少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不过4110拉力更大比4108 大不少也

用8000电池,也够4108拉力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少呀

为了稳定牺牲5分钟是值得的,不稳的飞行飞不爽,爽飞15分钟也挺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电机是3508 380kv的,本来上14存3桨的,感觉14寸完全驾驭不住,还是换成12寸桨,稳稳的,就续航短了5分钟 ...

我的H4 也是3508 KV380  6S5000mah 和APC1447绝配  1238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H4 也是3508 KV380  6S5000mah 和APC1447绝配  1238太小了

你是什么飞控?我的是apm,14寸桨各种晃啊,特别是下降过程中,晃的心都快跳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飞控?我的是apm,14寸桨各种晃啊,特别是下降过程中,晃的心都快跳出了

  我是naza v2  最开始是用的DJI 1552 折叠桨, 一样很稳 。但飞了10几个起落就炸碎了,据朋友推荐3508盘子 6S电带APC的1447不错,就换上了这桨叶,手感非常好。
我认为如果你安装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是飞控参数没有调试好,这个配置我飞了20几块电,最开始打偏航飘都是感度没调好,现在挂云台飞行一切正常。

网友E:
h4双扣恒力4225 kx610飞腾30a 4s10000飞25分钟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