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左右横滚为什么会往左转弯

楼主(2015-03-31):
模拟器练横滚遇到个问题,不管是左滚还是右滚,都会往左转弯,怎么才能滚直线呢

网友:
楼主的问题到5IRC应该会得到答案,听说那里的都是高手。

网友A:
多练就直了,首先是静下来想舵面变化和飞行的关系\然后重点练习4方位横滚,和正飞\侧飞\倒飞8字,分解的动作航线准确后,就可以大量练习!练多了,想多了,功到自然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就直了,首先是静下来想舵面变化和飞行的关系\然后重点练习4方位横滚,和正飞\侧飞\倒飞8字,分解的动作航 ...

谢谢回复,练练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练练练

不是练练练,是练练练-想想想-练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练练练,是练练练-想想想-练练练

网友B:
这个还是手法细节问题。我练日本手,最初左副翼蛇滚也是往右偏转,后来模拟器和实机飞多了,自己也就慢慢明白如何修正蛇滚变成直线了,说是说不清的,现在我又倒回来练蛇滚航线盘旋和转弯,向右蛇滚转弯基本过关,下一步接着练左副翼向左蛇滚,感觉这个更容易掉高度炸机。

楼主:
我也是右手油门,就是滚不圆滑,也不会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手法细节问题。我练日本手,最初左副翼蛇滚也是往右偏转,后来模拟器和实机飞多了,自己也就慢慢明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