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校准

楼主(2015-03-31):
水平校准时,下面选项的对勾要勾上吗?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勾选以后就意味着每次解锁时都做一遍水平校准,当然是以读取你解锁时飞行器的摆放条件来校准喽。
所以一般不勾选,而是在一个非常水平的条件下做一次校准,以此为基础飞行。因为不是每一次解锁时你的飞机都能够找到水平的平面来摆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以后就意味着每次解锁时都做一遍水平校准,当然是以读取你解锁时飞行器的摆放条件来校准喽。
所以一般 ...

哦,好的,还有就是机子很漂,来回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还有就是机子很漂,来回跑。

来回跑是指高低还是左右?高低的话,CC3D字能自稳没有定高,也就是飞机只会保持水平,不会保持高度。高度要自己凭手感来稳住,一般需要个十天半个月的才能大致掌握。

左右飘就可能感度太灵敏的事儿了,可以在设置里适当调低感度。还有就是对摇杆的操作,尽量保持稳定,指尖动作不要太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回跑是指高低还是左右?高低的话,CC3D字能自稳没有定高,也就是飞机只会保持水平,不会保持高度。高度 ...

左右漂的挺厉害的,高度漂我还需要练习,但是能不能设置油门曲线啊,就是把悬停的油门设置的平滑一点这样万一不小心碰到油门,不至于极速上升下降

网友:
我没有改变过默认的油门曲线,并且认为改变油门曲线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稳定,而是为了更灵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勾选以后就意味着每次解锁时都做一遍水平校准,当然是以读取你解锁时飞行器的摆放条件来校准喽。
所以一般 ...

那个选项不是“解锁时做一遍水平校准”,只是给陀螺仪传感器读数清零。
如果解锁时候不是静止的,并且没有清零的话,起飞时候就带着角速度偏差,反而影响自稳。
OpenPilot之所以默把它勾上,是有原因的。
99.5%的情况下你不需要多此一举把那个勾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选项不是“解锁时做一遍水平校准”,只是给陀螺仪传感器读数清零。
如果解锁时候不是静止的,并且没 ...

是的,不需要不勾。
我试过把飞机45度放置解锁,水平不会跑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选项不是“解锁时做一遍水平校准”,只是给陀螺仪传感器读数清零。
如果解锁时候不是静止的,并且没 ...

那如果你的飞行器解锁时,摆放的不水平呢。。。结果是跑偏还是不跑?
所以我推荐在一个相对水平的环境做一次水平校准,以后的飞行就使用这组基础的数据了。这就是不勾选的最根本原因。
既然不能保证每次解锁都是水平的,为什么要每次清零呢?难道每次先找个平面解锁,在抱着解了锁的飞机摆在起飞点上?解锁以后再去手持飞机,不怕受干扰打了自己的手吗?这样的设置纯粹自找麻烦嘛。。。

另外提醒一句,不要盲目崇拜默认值。CC3D默认的飞行模式(公用BANK1的设置)和稳定模式(thrust设置都不是cruise control)就不太适合保留。而且Yaw的设置大家也是公认锁尾模式比较好操控(axislock)而默认中没有几个默认锁尾的。。。

楼主:
也就是说我想只做一次校准,怕以后地面不平的话就不勾,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