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3d起飞跑偏问题

楼主(2015-03-31):
之前提到在
电机
页面调整是有点点关系,现在说的是硬件操作方面
水平校准后,1.上电过程到自检8左右不要动飞机,2.之后启动轻轻推油门根据跑偏方向进行遥控微调,落地,不上锁再起飞再偏再调,最后差不多了重新上锁解锁轻轻推油门试飞看看,不行就断电再重复这两步骤

网友A:
成功了吗?官方的解决方案?

网友B:
之前玩TL固件 可以根据控微调前后对比进行油门调整 以达到稳定 刷回cc3d后 除了做下减震 觉得偏移很小 而且没有GPS和气压计的情况下 基本不可能做到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