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1):
请问谁有这图传的清晰点的电路图啊    就要放大器周围的电路图就行 2W的5.8G图传 像这样的 放大器的型号是SE5004L

网友:
拆烂了啊?不过一般不坏也没人去拆那个铁壳来看的,不过那个芯片因该有标准电路图的PDF,找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度娘>>>>>2.4G自制大功率功放模块!
官方资料里面也有5.8G的
5imx 不能上外链!请移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