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史上最完美、最简单的可编程混控六档设置方法!适用于APM!

楼主(2015-03-31):
       使用天地飞7和APM飞控组合的模友都知道,APM 有多种飞行模式可供选择,一次可以选择设置六种飞行模式,但查了很多关于天地飞7混控设置的资料,没有很好的设置方法,还有通过改装开关硬件实现六档控制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比较麻烦,这让很多模友十分头疼。

现在,好消息来了!通过几天的研究,终于找到了天7最完美、最简单的混控设置方法,并且提供参数计算软件只要输入相关参数,就可以自动生成设置参数。在其他帖子里设置混控的帖子中都是需要设置两个混控才能实现参数需要一点点调整,十分麻烦。

废话少说,设置方法来了!
基础知识:
       APM 识别六种飞行模式的开关量是以识别遥控接收机输出的PWM脉宽值的区段为依据的,六个区段分别是0-1230, 1231-1360, 1361-1490,1491-1620,1621-1749,1750+,最佳的六个信号是 1165,1295,1425,1555,1685,1815。

第一步:设置“正反设置”-----起落架      正

第二步:设置“舵角设置"-----起落架    -51.7%     +51.7%

第三步:设置”可编程混控1“参数见图片

以上参数可能根据遥控的不同,具体的百分比也不同,为了方便模友设置,特别制作了一个计算表格,只需要修改表格中蓝色框里的遥控器5通道输出的最高值、中值、最低值,就可以自动生成设置参数
注意:5通道输出值是在”舵角设置“为100%的输出。

关于5通道的输出值,可以再MissionPlanner中读取相关数据

本贴提供的混控设置方法并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的组合方法,模友可以自行发挥修改,在此只是抛砖引玉。

以上参数我亲测可以完美实现六档控制,如果模友遇到什么问题,计算参数的表格有任何问题,希望模友回帖反应情况,我尽量及时更新。
最关键的参数计算表就不设置回复可见了,如果大家觉得有用,并且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希望大家能不让帖子沉下去!
分享是一种快乐!回帖是一种美德!
http://pan.baidu.com/s/1jGra4YE

网友A:
之前不是这种方法么?记得之前玩NAZA LITE就是这种方法。

网友B:
好久没碰APM了,现在是全中文的?哪里升级啊?

网友:
分享帖,好,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是这种方法么?记得之前玩NAZA LITE就是这种方法。

看到之前的都是需要设置两个混控才能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碰APM了,现在是全中文的?哪里升级啊?

新的地面站软件大部分都汉化了,用着比较方便了,找最新的地面站软件就行

网友:
很给力,我刚玩APM并且也用的是天7,十分感谢

网友:
和我的配置一样,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C:
这个必须顶 !!
练习机用的是天7
虽然我是通过别的方式设置成功的
谢谢分享

网友:
顶!好贴,能给分享下最新apm的地面站吗?

网友:
这个需要顶

网友:
谢谢楼主,回去试试!

网友:
技术贴顶起来

网友D:
我的六档需要两个混控,楼主的只需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看技术贴一定需要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六档需要两个混控,楼主的只需一个就可以了?

两个混控设置太麻烦了,我的方法简单,而且我的设置遥控输出是六档的中间值,是最佳的值,你可以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顶 !!
练习机用的是天7
虽然我是通过别的方式设置成功的

试试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主要是参数计算方便,不用一点点试参数,直接设置就行

网友E:
请教下楼主, 天地飞08X,的混控菜单 和你图示的不同,请问该怎样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楼主, 天地飞08X,的混控菜单 和你图示的不同,请问该怎样设呢?

不好意思,没用过天地飞08,具体设置我也不清楚,但设置方法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通用 APM配调试设置吗?

楼主(2015-05-23):
自己顶一下

网友F:
支持楼主奉献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奉献精神

感谢支持,希望分享给更多模友

网友G:
我的天7混控6种飞行模式,参数跟你是一样的,但是按照你的设置之后还是3种模式,分别对于2.4.6,3个模式,K3拨动后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顶 !!
练习机用的是天7
虽然我是通过别的方式设置成功的

你是怎么设置6飞行模式的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天7混控6种飞行模式,参数跟你是一样的,但是按照你的设置之后还是3种模式,分别对于2.4.6,3个模式,K ...

可能每个天七的输出频率不完全一样,你按照设置步骤操作,具体设置的数值按照附件Excel表格中的计算结果设置,你的天七的输出最大最小值一定设置准确,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你再试试看

网友H(2015-06-23):
说最完美一点都不过分,网上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没有一个比这个好,强烈要求加精!!!

网友:
只是第三张图片的禁用应该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最完美一点都不过分,网上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没有一个比这个好,强烈要求加精!!!

感谢支持!

网友I(2015-08-04):
引用 楼主:
可能每个天七的输出频率不完全一样,你按照设置步骤操作,具体设置的数值按照附件Excel表格中的计算结果 ...

我找LZ方法设置了,但貌似通道叠加不起作用,只有2,4,6三档,求大神帮忙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找LZ方法设置了,但貌似通道叠加不起作用,只有2,4,6三档,求大神帮忙

找到原因了,混控我禁用了,设为打开就好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到原因了,混控我禁用了,设为打开就好了,呵呵

找到原因就好。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没看到你的回复,没有及时帮你解决问题,恭喜你自己找到问题了,祝你爽飞!

网友J:
楼主 怎么把旋钮通道改成7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怎么把旋钮通道改成7通道

为什么要改成七通道?这个好像只能拆开把六七通道的插头改一下吧

网友K(2015-09-03):
不知能不能移植到富斯9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能不能移植到富斯9上?

没有用过富斯控,不过研究一下混控应该也能移植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L:
按这个设置好啦~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这个设置好啦~感谢楼主~

不用客气,快乐在于分享!!

网友M:
楼主,想问一下。那个旋钮开关怎么样才可以控制云台。在MP里面调试,可以看得到旋钮开关的示值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想问一下。那个旋钮开关怎么样才可以控制云台。在MP里面调试,可以看得到旋钮开关的示值变化吗

你用的是什么云台?如果是有单独控制板的云台,直接把遥控接收机的旋钮通道接到云台控制板上,不用经过apm,如果是apm云台,我还没研究,等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云台?如果是有单独控制板的云台,直接把遥控接收机的旋钮通道接到云台控制板上,不用经过ap ...

好的,谢谢

网友(2015-10-22):
好贴! 简单明了!实用~~~

网友(2016-03-12):
能不能把五通道设置高中低三个档?

网友N:
到底是用哪2个开关组合实现的6档,都没说清楚,到底是设置2个混控,还是1个混控,也没说清楚。唉!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到底是用哪2个开关组合实现的6档,都没说清楚,到底是设置2个混控,还是1个混控,也没说清楚。唉!

混控设置里开关都写清楚了,就一个混控,按图片设置就能成功,还不清楚吗?智商没问题都能看明白

网友O:
我所知道的关于天地飞7通设置六段开关,你这个帖子是最完美简单的,这个必须要点赞,我也是用APM飞固定翼,你QQ多少,我不懂的要请教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所知道的关于天地飞7通设置六段开关,你这个帖子是最完美简单的,这个必须要点赞,我也是用APM飞固定翼, ...

谢谢这么高的评价,QQ108828455,欢迎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2016-04-13):
所有看到这个帖子不明白的童鞋,楼主带你你走入了误区,我开始看这个帖子的时候总以为那张图片是个数据推算表,想联系楼主问个明白,后来才反应过来下载了30k的EXCEL文件,一改动最低数据下边就有变化,所以不要再打扰楼主啦!

网友(2016-05-26):
用你的方法尽然没有成功,只有四个档,高低档跟你的一样

网友(2016-08-01):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用过天地飞08,具体设置我也不清楚,但设置方法应该差不多吧

你好,想用天地飞7的5、6通道混控实现对一个矢量喷口进行控制,设置是出现问题,老是有一个通道的半个行程只能执行一般的舵量,问题是因为天地飞的5、6通道一直在控制着接收机的5、6通道输出,而不完全是根据混控的内容输出,请教一下,怎么样才能在设置5、6通道混控的时候,不让原来的5、6通道的拨动开关来参与接收机的输出呢,就是说把5、6通道的开关屏蔽掉,只让混控来控制5、6通道的输出!!!

网友:
想买个遥控,是华科尔d10好还是乐迪at9好还是天地飞9好?

网友(2016-10-05):
很好的教程贴~支持、1111  对我非常有用

网友:
想知道一下混控的应用机型(直升机还是多旋翼),混控的作用,混控能不能用在大疆和拓攻飞控上,麻烦楼主不吝赐教,这一块是一点不懂。

网友(2019-03-12):
楼主你好 我也用的是天7的控 但是我在设置飞行模式的时候拨杆 波动在am上飞行模式一个都没有反应 是什么情况 要怎么解决 但是我在校遥控器的时候 是有几个通道的数值在动的 校好遥控器后 我就设置飞行模式 上述就是我的问题 望楼主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