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赛加水鞋离不了水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断阶在碳杆正下方。是按照断阶位置水鞋的上面垂直上去是舵机线。机翼和水鞋上面有正攻角。

但是放在桌子上是水鞋后半部分落在桌子上,所以放在桌上的时候重心应该在断阶之后。

整机现在1.1kg。
用的郎宇a2216 1250kv 电机
9寸桨。估计推重比勉强维持在1左右

现在是无法离水,求水机高手指点。

网友:
水鞋能从排水状态能到滑水状态吗?

网友:
上个侧面图。

楼主:
中午来上侧面图。第一次玩水机,很多还是不懂。
感谢指点。

网友A:
把动力再加大,电机换掉包你飞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动力再加大,电机换掉包你飞的起。

2216不行只有上2814了。。

网友B:
这个推重比都无法离水啊?估计是因为浮筒相对机身轴线的负攻角太大,或者断阶位置不对。浮筒本身断阶所处位置应该在筒身之后50%~60%位置处,安装到飞机上时,全机重心则应该放在浮筒40%~50%位置。至于浮筒与机身夹角问题,负迎角宁可小一些,毕竟机身前半部容积大,漂水实验的时候机头已经自然上扬了,如果浮筒负迎角太大,滑行抬头的时候浮筒与水面接触面积太大,起飞也会非常困难。初次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1度迎角,如果滑行起飞顺利的话,再适当增加些负迎角倒是可以的,空阻会更小一些。以上是一些经验之谈,以前自制浮筒的时候,浮舟式浮筒全机推重比0.3左右也能顺利离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推重比都无法离水啊?估计是因为浮筒相对机身轴线的负攻角太大,或者断阶位置不对。浮筒本身断阶所处位 ...

感谢高手指点。
回头上图上现在的参数,还是请再帮助下。谢谢

网友C:
动力不够 ,当然不能离水了。小赛在陆地能起飞,但在水里就不一定能了,水的阻力大得多。只要动力够,门板就能飞起来。

网友:
断阶要在重心或重心前面

楼主:
侧面图,请大牛们给予指点。

楼主:
侧面图已上,请帮忙指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推重比都无法离水啊?估计是因为浮筒相对机身轴线的负攻角太大,或者断阶位置不对。浮筒本身断阶所处位 ...

上了侧视图,还请大牛给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了侧视图,还请大牛给指点下。

从侧面图上看,没看出明显的安装错误。滑水状态我没看到过,只能建议减小螺旋桨下拉角。浮筒尺寸会不会也大了点,滑行阻力大,和螺旋桨拉力共同作用形成一个很大的低头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侧面图上看,没看出明显的安装错误。滑水状态我没看到过,只能建议减小螺旋桨下拉角。浮筒尺寸会不会也 ...

买的是成品1.5kg浮力的水鞋。
回头再测试一次。
然后下拉角度去除再试试看。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侧面图已上,请帮忙指点下,谢谢

把水鞋的前面的支撑缩短点,这样水鞋更容易起速度变成滑水状态。不然你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加不起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水鞋的前面的支撑缩短点,这样水鞋更容易起速度变成滑水状态。不然你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加不起速。

好的。我改下试试看呢。
是不是改成翼面和浮筒上表面有1-2度攻角左右?

网友E:
上10/11寸的桨啊,电机没问题的

网友D:
“机翼和水鞋上面有正攻角。”这个是不对的!应该和水鞋上面平行或负值试试。“机翼和水鞋上面有正攻角。”看似容易离水,但恰恰不是,这样会把水鞋的前面按在水里,滑不起水。水上飞机起飞时机翼的空气动力与水鞋在水中的受力要统一考虑。水上飞机起飞时要模型能低头在水面高速滑行,不拉杆不起来,这样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改下试试看呢。
是不是改成翼面和浮筒上表面有1-2度攻角左右?

零度!!
水鞋滑水也是要角度合适的,对称翼型的模型是零度,你的不行还可以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和水鞋上面有正攻角。”这个是不对的!应该和水鞋上面平行或负值试试。“机翼和水鞋上面有正攻角。” ...

那就是说如果水面和水鞋上表面是水平的话。
那飞机头是朝向水面的趋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10/11寸的桨啊,电机没问题的

已经买了防apc的9寸,10寸高效桨了,等到货就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防apc的9寸,10寸高效桨了,等到货就换。

好,等待首飞视频,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如果水面和水鞋上表面是水平的话。
那飞机头是朝向水面的趋势了?

机翼水平,除了考虑飞机还要考虑水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除了考虑飞机还要考虑水鞋。

好的。感谢大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等待首飞视频,祝爽飞

谢谢。

网友F:
感觉是桨问题,换高效的906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力不够 ,当然不能离水了。小赛在陆地能起飞,但在水里就不一定能了,水的阻力大得多。只要动力够,门板 ...

网友:
什么是正攻角

网友G:
我的TL2000,尺寸重量动力差不多,四分之三油门起飞,全油门5米之内离水
不过我是新手,说不出详细道道来

以我以前玩动力艇的微薄经验看,船在水中阻力最小的状态应该断阶的顶点和尾部两点触水,其他部分悬空。如此说来如果重心正确的话飞机在滑行过程中不要用攻角或者升降舵去妨碍水鞋在水中的姿态,比如速度没到就拉舵,可能会使水鞋后半部完全埋在水里,阻力大增。
以上是我猜的,仅供参考。错了也别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桨问题,换高效的9060试试!

买了kmp的9060和1050的桨了,等待周末再次试飞。

楼主:
和机身水平线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TL2000,尺寸重量动力差不多,四分之三油门起飞,全油门5米之内离水
不过我是新手,说不出详细道道来
...

tl2000是好机啊。不过水机都比普通机贵。

网友:
水轰五要推杆才能起飞。。。应该是一样的原因。

网友H:
要有一定的水面滑行速度,发个视频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有一定的水面滑行速度,发个视频供参考

我的起飞有点类似您这个第二次。
最后猛推了下油门,头入水里了。

网友:
个人感觉电机的下拉角有点大了。

网友(2015-05-10):
把襟翼开了就飞得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翼和水鞋上面有正攻角。”这个是不对的!应该和水鞋上面平行或负值试试。“机翼和水鞋上面有正攻角。” ...

正解!

网友(2015-07-03):
水机飞起来没有?用什么电机在?飞机有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推重比都无法离水啊?估计是因为浮筒相对机身轴线的负攻角太大,或者断阶位置不对。浮筒本身断阶所处位 ...

你好,我也是同样问题,水机速度很快了但无法脱离水面,想请问下,你说的浮筒负攻角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是飞不起来求解,

网友:
楼主飞起来了要分享一下经验哦

网友(2015-12-17):
从照片上看,电机的下拉角度很大,不知道楼主最后是否找到真正的问题了,但是我估计这个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
发动机的下拉角度过大的话,动力越大,低头力矩越大,所以很难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