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学做轻木电动滑翔机(昨日试飞成功,性能优异)

楼主(2015-03-31):
由于工作原因几个月没摸飞机了,手痒痒的难受。最近天气转暖正是飞飞机的好时节,但苦于手头没有像样的好飞机了,决定抽时间做一架。以前飞的都是丑陋的复材机,比较笨拙,这次尝试做一架轻木机,争取有较好的飞行性能,既能盘热气流又能飞山坡。由于是第一次制作轻木机,没有经验,制作过程难免有纰漏,不足之处还望各位高手指正。
为了较好的盘平地热气流,要求飞机要有较低的翼载荷,因此,决定本机翼展为两米,翼型选SD7037,展弦比10:1,升力面积约40平方分米,重量控制在900克以内,本机的制作参考了论坛triplane 的制作经验,但我的想法是机翼除了做对插便于携带以外,要求飞机转弯更加灵活,基于此因,取消翼根上反角,保留两折上反,单边上反角5°,并在机翼开副翼,这样做是否影响盘热气流?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我的习惯是先从做机翼开始,时间关系进度将会很慢,各位看官要有耐心,下面上制作过程~----------------------------------------------------------------------------------------------分界线--------------------------------------------------------------------------------------------------
经过一个月的断断续续奋战,总算完工。五月十三日首飞成功,起飞没做任何调整,第一个起落就盘到了弱气流,大约持续5分钟,完全在关动力的状态,很飘逸。五个起落后(约半小时),量电池电压居然还有3.92V(1300mah电池)。第二块电池盘到气流稍强,拉升到100多米关动力大转弯盘旋,可以看到飞机明显抬头上升,持续飞行达10分钟之久,由此证明此机性能优异。当然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上反角稍大,转弯有点迟钝,小半径飞行有难度,不适宜有风天气飞行。
在这再次感谢所有模友!
五月十三日首飞视频

楼主:
先用profili翼型软件设计好翼型,占公家的便宜打印没花一分钱

根据弦长选用合适的铝合金材料裁成需要的长方形,我用的是做门窗的废料

将打印好的翼型贴在裁下来的铝板上

然后用钢锯,剪刀,挫等等你认为能用的一切工具修整出翼肋模板,要求翼型一定要准确

太晚了,明天还得上班,争取明晚更新

网友A:
你好,profili翼型软件能发给我份吗?在网上找了没有好用的,谢谢(ljshydc@163.com)

网友B:
感觉你性子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工程浩大呀

网友C:
拿去线切割算了,一天割完,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D:
2米轻木机,就算是带动力,900克也有点偏重了……我的2米7才850克。深红是用了闲置的两个3003舵机,如果换成9克的,机头不加配重的话,估计在400多克。如果想争取小的翼载荷,您的制作目标最好定在500克上下。如果是带动力的电滑,用800的3S加上2216,10X6的桨,应该700克足够。
您可以直接选用淘宝上的锥形碳纤尾管,配上轻木盒形机头,可以节省不少重量。
2米木鸡不在极端大风天飞的话,不装副翼也不会难以控制(方向舵面可以适当放大一点),装了副翼,多了1-2个舵机和结构上的重量,这个权衡一下取舍看看。同时,木质结构机翼如果制作襟副翼,对翼型剖面的准确度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
如果希望进一步减轻结构重量,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我在Fusion2.7上面使用的结构,比纯木结构的轻不少。

至于上反角的问题,F3J及以下的模型国外的流行设计基本都采用了3-4折上反,这主要是考虑在热气流团半径相对小的情况下大坡度盘旋有更好的安定性。上反角太少,可能会造成盘旋半径不够“紧”,或者掉高度的问题。

网友:
不要烂尾呀楼主,支持大制作,加油。

网友E:
这个铝板锉的不错呀,估计费了好长时间,模型制作的过程也是一种乐趣,更想看到机身的制作

楼主:
接着更新~~翼肋排版

切下来的一堆木头

串好的翼肋,打串眼的时候一定要直,可以单片打好眼后再串

先将翼肋用锋利的裁纸刀削出大概的形状后用细砂纸打磨,但一定要注意不能打磨到翼肋模板,否者将直接影响到翼型的准确性,过程无法拍照,看官自行想象吧

制作好的翼肋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翼肋由大到小排列削制打磨后,翼肋上平面是斜的,无法使用,后来干脆一片一片重做,如下图,此法不可取

放到图纸上比划一下,看有没有缺陷,还算理想。此图是triplane分享的“深红”图纸的机翼部分,在此感谢triplane靠近翼根的第一片用的是3mm椴木层板,第二至第六片用的是2mm桐木板,这样做是因为此部分受力最大而且要埋对插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profili翼型软件能发给我份吗?在网上找了没有好用的,谢谢()

发到这供大家下载使用,解压及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以免误杀,而且只能安装到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性子不是一般的好

么有太多时间,慢慢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去线切割算了,一天割完,要不了多少钱。

不是钱的问题,DIY精神就是拿最普通的东西,享受自己做模型的快乐,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米轻木机,就算是带动力,900克也有点偏重了……我的2米7才850克。深红是用了闲置的两个3003舵机,如果换 ...

您这么一说我就豁然开朗了,机头打算做玻璃钢的,渔具店买了根尾管,重量居然43克,还有机翼前缘如果用8*8的桐木重量也不可忽视,上翼梁5*5松木条,下翼梁4*4松木条,其它规格的不太好找。由于是第一次制作轻木机,经验不足,重量难以把握,所以初步重量定在了900克,我会在制作中尽量控制重量,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铝板锉的不错呀,估计费了好长时间,模型制作的过程也是一种乐趣,更想看到机身的制作

其实模板最简单,一个多小时搞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这么一说我就豁然开朗了,机头打算做玻璃钢的,渔具店买了根尾管,重量居然43克,还有机翼前缘如果用8* ...

不用客气,大家一起切磋交流就好。
2米机不用那么粗的木条的,前缘用5X5撑死了,上下梁3X5就好。
另外您削制的翼肋从照片上看,好像还是有点“肉”啊,打磨的时候要注意砂纸板的使用技巧。削好以后可以对着光线用直尺比着检查看有没有漏光的地方。梯形的部分,翼肋要做编号,左右交替使用。此外您所说的上下弧面带有斜度这个问题,实际上并非影响太大,仅需要在架好之后轻微打磨即可消除。我们以前制作竞时模型都是这个方法。比起手工制作产生的误差,这点出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追求理想化,绝对避免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去做激光切割了。

网友E:
偶然得到一份图纸,希望能对你做机身有帮助。

偶然得到一份图纸,是日本人的UrBan

偶然得到一份图纸,是日本人的UrB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客气,大家一起切磋交流就好。
2米机不用那么粗的木条的,前缘用5X5撑死了,上下梁3X5就好。
另 ...

这么晚还回我的贴,非常感谢!说实话,需要跟你学的太多了。上下梁没有3*5的松木条,只能用5*5和4*4的,或者直接用相同规格的桐木条加0.5*5的碳片,前缘就用5*5的松木条,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重量,不知可否?至于削制翼肋时用直尺比着看有没有漏光的地方确实是个妙招,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对其他模友来说也很有用。梯形部分翼肋我是交替使用的,但长短略有出入,还需要重新打磨,我怕走样,所以重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然得到一份图纸,希望能对你做机身有帮助。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图纸,目前我倾向于用复材机头,但最终方案还没确定,如果真要做木质机身,我觉得还是用“深红”的原图纸比较好。

网友:
这铝合金模做得好!!!

网友:
不错 那铝合金切的够有耐心的了

楼主:
先请各位欣赏一下,然后再更新

楼主:
刻出上下梁槽,尺寸要精确,不能紧也不能松

大功告成

切前缘的过程忘拍了,原则是切割量要根据所选前缘木条的尺寸来定,triplane经验是两米机用5*5的木条完全可以,但我手头5*5的木条不多,就用了8*8的桐木条。为了粘接牢固我在前缘刻了翼肋槽,重量增加是肯定的了。
假组一下看看效果,碳杆用的是3mm的空心杆~

网友F:
恭喜仇大侠新作出炉,先顶慢慢看。

网友G:
没有副翼,自带减速板?

网友:
制作贴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副翼,自带减速板?

2米木鸡不在极端大风天飞的话,不装副翼也不会难以控制(方向舵面可以适当放大一点),装了副翼,多了1-2个舵机和结构上的重量,这个权衡一下取舍看看。同时,木质结构机翼如果制作襟副翼,对翼型剖面的准确度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
triplane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仇大侠新作出炉,先顶慢慢看。

谢谢顶贴,出炉还早,我尽量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到这供大家下载使用,解压及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以免误杀,而且只能安装到XP系统 ...

收到,谢谢(安装完了,但不能打印,打印时提示”此功能只能在专业版中生效“)

网友H:
支持大侠铸造飞行武器。!支持纯手工削翼肋!

网友I:
你好!能上传一份图纸吗?谢谢

楼主:
清明时节雨纷纷,原打算旅游去的,看来老天不赏脸,那就算了吧,继续做飞机
刻出上反部分翼肋上下梁槽

提前在前缘木条上切出斜角,因为上反部分机翼既有上反角又有后掠角,做成型后打磨有一定难度,这样做有一个好处是机翼对接时再不需要打磨上反角。镶嵌翼肋的槽也要刻成后掠10度的斜槽

假组看看效果,貌似还可以

制作对插套管,没有现成的材料,只能东拼西凑,主套管接口处用棉线捆扎后点502以增加强度,副套管用的铝合金管

埋套管的翼肋开出和套管一样大小的圆孔,开圆孔的原则是用大小钻头由小到大慢慢开

插进去试试

由于前缘木条太粗,为了减小打磨量,用刨子刨掉多余的部分,可以利用玻璃的边垫起需要的高度后刨

准备工作做好后就可以构架机翼了,过程没有照相,这是做好的中间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谢谢(安装完了,但不能打印,打印时提示”此功能只能在专业版中生效“)

压缩文件当中有注册机,注册后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大侠铸造飞行武器。!支持纯手工削翼肋!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强势顶起!!!!

感谢阿来顶贴,发表点意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能上传一份图纸吗?谢谢

图纸在这,由triplane设计,我只利用了机翼部分的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841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在这,由triplane设计,我只利用了机翼部分的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 ...

谢谢!

楼主:
提前做好的上反角很完美,免去了打磨的痛苦。由于取消了中间5度的上反,所以加大此处的上反角到13度,量一下很准

将上下梁和碳管之间的空隙填结实

准备打磨前缘,可先用锋利的小刀削去多余的部分后再打磨

打磨好的前缘

由于要去出差,接下来的部分只能等回来后在进行,敬请期待!

网友:
期待后续,学习下大侠的技术!

网友:
楼主进度很久没更新了哦。。。

网友:
这机翼强度能行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2米轻木机,就算是带动力,900克也有点偏重了……我的2米7才850克。深红是用了闲置的两个3003舵机,如果换 ...

钓鱼竿尾管,配上轻木盒形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K:
钓鱼竿尾管,配上轻木盒形机头

相 当 精 彩!

楼主:
出差终于回来了,接着更新~
开始蒙轻木蒙皮,为了防止和其它东西粘连在下面垫上蜡纸,木片大角度弯曲的地方用湿抹布擦一下,可以防止木片出现裂缝

预埋桐木块用于固定机翼和机身

奋战了一下午终于有点模样了,生命值严重下降
各个角度看看,上反角也很完美

楼主:
怎么多了一张图片,还删不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多了一张图片,还删不掉

发现楼主一个比较致命的潜在隐患,赶紧提醒一下(不过好像已经有点迟了):
机翼插销套箱部分以及上反角结合部一定要用至少1毫米的航空层板(桦木的那种,不是椴木的)做双面腹板构成盒形翼梁整体加强,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采用凯夫拉线缠绕后用树脂封固。上反角位置双层翼肋都应该当中切断并与相应腹板粘合。只靠两片翼肋和梁,粘接面强度会严重不足的……照片中也无法看清您的翼梁之间是否都有贴腹板,没有的话,上下梁之间的弯曲应力就无法顺利传导至整个结构来分散,对于这个尺寸的模型是很危险的。
此外,仅靠单个桐木块本身来做“硬点”似有不妥。至少上下两层做成木纹90度交叉的。另外最好在当中打孔埋入一段碳管,来对应螺栓拧紧后垂直方形的拉伸、挤压应力。碳管两头应与螺栓法兰面和机身翼台齐平,避免蒙板受损。
从照片上看,机翼后方的木块位置选择也不尽合理:既然已经铺设了抗扭副梁,后面还有插销套管,木块偏偏孤立于其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二者都起不到加强作用,岂不是很浪费?
结构的合理性是强度最好的保障,相比之下,使用截面积过于夸张的材料是下下策。我估计您的机翼完成后,重量恐怕要超过300克了。按照您现在的做法,完成的机翼重量大却结构强度差,那样的话就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么一说我就豁然开朗了,机头打算做玻璃钢的,渔具店买了根尾管,重量居然43克,还有机翼前缘如果用8* ...

机翼前缘用轻木吧。 没必要桐木,而且重.   大梁腹板主要承受剪切力。木纹应该是垂直于大梁,而不是平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恭喜仇大侠新作出炉,先顶慢慢看。

建议:前缘该轻木,会轻不少。  机翼中间3毫米 碳管 位于机翼 型心位置,对于提高抗完全强度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这个机翼厚度不太大,要提高强度,可以这样:下梁用松木4*5,如果觉得单薄,可在下梁中段贴碳片。 上梁建议采用云杉。如果没有云杉,可用较粗的松木条,横截面积应是 下梁的2——3倍。上梁贴碳片,能否提高强度,取决于碳片的抗压强度。碳片抗拉强度很大,但抗压强度不好说。

网友:
精益求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楼主一个比较致命的潜在隐患,赶紧提醒一下(不过好像已经有点迟了):
机翼插销套箱部分以及上反 ...

谢谢您的提醒,由于经验不足我确实犯了您所说的诸多错误。固定机翼的硬点粘接时没有考虑那么多,事后我也发现了问题,已经不好更改了。上反角部位接口平面以及前缘、上下梁的接口处我都用了环氧,并在蒙皮外上下用环氧玻璃布加强。如果不算插销套管的重量,目前整个机翼构架重量是205克,包括翼尖。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前缘该轻木,会轻不少。  机翼中间3毫米 碳管 位于机翼 型心位置,对于提高抗完全强度几乎不起任何 ...

由于机翼构架已经成型,无法更改,就权当练练手吧。至于您和triplane 提出的宝贵意见我在下一架飞机上一定遵循,谢谢你。

楼主:
还是有很多不足,主要是经验不足啊

楼主:
由于没有合适的轻木,感觉翼尖很难做,扭捏了半天做成了这样子

上反角的蒙皮上下两面都有环氧玻璃布加强,机翼对接处的平面也用环氧粘接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由于机翼构架已经成型,无法更改,就权当练练手吧。至于您和triplane 提出的宝贵意见我在下 ...

试飞后及时发帖。
          有机会来西和 拜访。看看你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试飞后及时发帖。
          有机会来西和 拜访。看看你的飞机

试飞尚早,最近单位忙只能抽空做。若有机会来西和一定来寒舍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