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shark BASE改一体接收

楼主(2015-03-31):
穿越混到现在也蛮长时间
就是觉得每次出门那些装备就背的累人
原先出门携带的视频眼镜....看到这些线就头晕了

索性先对眼镜进行个改革吧 翻出之前老外论坛搜罗的资料
这是fatshark base的电源部分 红黑线不用解释了吧
不过我手上的是3.0版的电路板 布局上稍微有些区别 但原件基本差不多
拿个万用表一测就ok了

蓝线部分是AVIN 白线是AUDIO
蓝线往左1个是futaba口的电源 再左边是GND
也就是搞一个futaba口的线直接取头做个电源转接就ok

整个改造其实不算太难 有了base的降压 直接上个接收模块就ok了
个人比较懒...直接就淘了块fatshark的接收安上了

具体过程当时太投入也没拍多少照片
下面是成品 具体效果和aomway的接收对比了下 基本画质一样

频点的拨码开关 其中一个是控制接收机电源的
在关闭的情况下 使用base的默认线还能连接其他接收或AVIN等
最终效果

手机像素渣了点....

网友A:
呵呵,技术贴~ 如果有详细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B:
你这个飞鲨眼镜原先不带接收的吗?

网友:
自已动手,丰衣足食,改得真好,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飞鲨眼镜原先不带接收的吗?

恩,是不带接收的 唯一优势就是视角是35度 仅次于hd

网友:
戴着眼镜飞飞机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技术贴~ 如果有详细教程就更好了

实际改没难度…只要会用电焊就行…

网友C:
FATSHARK 做工不过如此啊   这个价格买个 BOSCAM 的 920 岂不是比这个好?  这个分辨率不是才4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TSHARK 做工不过如此啊   这个价格买个 BOSCAM 的 920 岂不是比这个好?  这个分辨率不是才480?

640x480 视角比920大一点点 主要区别就是少个接收吧 当时考虑自己有个DVR的接收 另外HD才放出消息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 所以就入了BASE 不过做工真心一般.. 但外观上相比920 我还是更喜欢base

网友C:
引用 楼主:
640x480 视角比920大一点点 主要区别就是少个接收吧 当时考虑自己有个DVR的接收 另外HD才放出消息 还不 ...

好吧  自己喜欢比什么都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  自己喜欢比什么都重要

另外 现在base也便宜了... 弄个自己装个接收就ok了 感觉成本在1500内

网友D:
电池位置紧贴太阳穴啊~ 有一键起爆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位置紧贴太阳穴啊~ 有一键起爆功能么?

看来要安装一块防爆板

网友:
发现问题 自己改进 真是高手

网友:
你是我见过最小解fatshark产品的人了。

网友:
35度实在太小

网友E:
请教,fatshark 的接收模块怎么和base的信号线连接?
接收模块怎么和播码开关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fatshark 的接收模块怎么和base的信号线连接?
接收模块怎么和播码开关连接呢?

先上FATSHARK的接收模块

模块背后都有标注的 正确焊接就行
cs1 2 3是连接拨动开关的
video就是连接我顶楼发的那个图的avin部分
+5V和GND不用解释了吧
拨动开关一端连接cs1 2 3另外一端可以焊在一起连接到GND就行了

再上一张其他高频点的模块图 接法都一样

网友:
不和大角度的对比 带起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