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问题 最新的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4-01):
原来用14.06地面站,挺好的一直默认参数飞了50起落吧,闲着没事重新设置一遍CC3D,保存后发现起飞以后整体向右便宜,要往左打摇杆才能维持平衡,微调都在中立位置,进入地面站重新设置了无数次都没用,把CC3D拆来又装回去,平衡的很,还是不行!!

而且发现一个现象,在上图中地面站里看飞行姿态时,前后俯仰动作姿态显示正确,但左右滚转时姿态显示反向,但下面的小3D模型方向是对的,校准水平了无数次还是无济于事。

于是升级了15.02地面站,发现变中文的了,一边设置后发现问题照旧,而且在地面站显示还是左右滚转反向,起飞后还是向右偏移,再也不能稳稳的停在空中了,这怎么回事啊,CC3D坏啦?没摔也没进水啊!~

求大神们支招!!
2015年4月1日,问题解决!原来问题出在螺旋桨上!~~~

今天无意间把机上的碳桨,换回破烂不堪的乾风塑料桨,又在地面站设置了一回,没想到起飞后稳稳的停在半空,马上换回碳桨,起飞后马上向右歪,换回乾风桨,马上稳稳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害我还换回了14.06的地面站。这桨做工巨好啊,光滑、角度也好、转起来声音也好听,不震动,怎么就一上这个就完蛋呢??

吸取各位飞友的建议,还是改回了原来的布局。

GPS直接绑在电池上,信号也好!

叠加器在下面,都不碍事还美观!~

最后谢谢大家一天一来这么关注,总之问题解决了,原来还以为CC3D坏了呢,又可以爽飞啦!~

网友:
不懂  帮顶。。感觉cc3d   开源有点麻烦

网友:
等待高人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A:
我的小四轴昨天装好线路,  CC3D连电脑没反应。  求解

网友:
直接导入你机架对应的参数试一试!我也遇到一样问题,导入qav250机架参数后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导入你机架对应的参数试一试!我的250穿越也遇到一样问题,导入qav250机架参数后解决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下固件 清除设置再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四轴昨天装好线路,  CC3D连电脑没反应。  求解

cc3d灯亮的话 看下是否是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
不懂进来拿分的

网友:
地面站上面那个大图不是一直是反向么?那个是模拟你的视界,当你向左滚转时,你视线里的地平线是往右滚转的

网友:
我的才手贱啊,本来CC3D装450能飞,非要拆下来装到250上面,重新设置后就出问题了,现在一推油门就向后翻,装回450重新设置也是一样

网友C:
我的CC3D也是总要遥感往左一点,校准了N次了,难道要勾选解锁时候校准?14..06.01,而且有些时候起飞后往前或者往一边灾,某个点击转的很快,真心搞不懂那里的问题,懂的大神帮忙说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CC3D也是总要遥感往左一点,校准了N次了,难道要勾选解锁时候校准?14..06.01,而且有些时候起飞后往前 ...

飞行偏移一定是校准的问题,一定要确保飞机水平后校准。解锁时校准的选项不要勾选。
起飞前先轻推油门,看电机转速是否正常。如果发现相同的油门,电机转速暴增,重新拔插一次动力电,然后再试,直到电机正常。
轻推油门再归0,四个电机应该转速很接近,基本会同时停转。

网友:
前几天去飞穿越CC3D都失控了。。。飞机撞在草丛里,慌的不行

网友:
建议检查飞机重心

网友:
我和12楼的一个毛病 还有就是换电池就会像右翻 拔插一次又好了 每次换电池都这样!但是换5200ma的电池就没这个现象,用2200ma的电池就有。 这个现象是我把cc3d像左转了90度 出现的。有人碰到过吗?
我是450的机架。

网友:
哈哈 楼主你仔细想想,下面的模型是多轴模拟姿态。而上面是水平姿态仪  你左右滚转  看到的地平线 就是姿态仪显示的那样。
你可以拿一张纸   放水平  然后看着这张纸。然后头向左滚转,你看纸的姿态是不是向右。  还不理解可以微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四轴昨天装好线路,  CC3D连电脑没反应。  求解

检查一下数据线先

网友:
其实主要有两个方面,不知道对不对,不过我之前装220也这样,仅供参考,一个是飞机的重心,如果在非自稳而是手控模式下,如果重心不对,自然有偏差,二是电机的MHZ设置,之前用默认模式更新后,出现过类似问题,最后检查居然1,2电机是490MHZ,3,4电机是50MHZ(理论上好像都可以用才对)但是修改成一样频率工作时,飞行即稳定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还有电机一般最好校准一次最低均速飞行(也就是设置电机在油门最低位置时每个的电机的启动最低频率值。最后自然就只是飞行前陀螺仪的校准,这个最好校准好,避免左右平衡不一致,导致起飞有细微偏差,基本就这样,我遇到的只是这些问题,其余的网上都有教程,我看了几遍也明白了

网友:
我的cc3d在楼顶飞。在空中突然停止工作。。。。自由落体。然后回家检查,全都没问题。结果下一秒就解不了锁,地面站也连接不上。。固件刷了几十次。。。。。最后点击了两次   擦除设置,飞控居然能连接地面站了,重新刷了固件,现在继续飞。不过飞机有一点抽筋了,有一点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行偏移一定是校准的问题,一定要确保飞机水平后校准。解锁时校准的选项不要勾选。
起飞前先轻推油门, ...

我也是,有些时候一个电机转速爆转,然后有时候就正常,这是为什么呢?有些时候插拔好几次才好,还是我通电必须放平

网友:
我的QAV280也是用的你这款碳桨,优点是强度大,炸了N次,才炸断三只桨,要是以前的乾丰桨,多少只都不知道了。
缺点,我个人感觉做工比较粗糙,特别是平衡不好(我用了桨校器做了测试),感觉飞行稳定性不是太好,最近重新订了8副加强型的6030桨,准备换掉碳桨。

网友E:
GPS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某宝 搜 穷人GPS+OSD 一大把 要新版的 带气压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 搜 穷人GPS+OSD 一大把 要新版的 带气压计的

好吧,我还以为是CC3D的GPS。。。谢啦~

网友:
灯是怎么装的,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3d灯亮的话 看下是否是驱动没安装好

已经解决了, 插电脑后面的USB插口就连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插电脑后面的USB插口就连上了。

看来是面板上插口供电不足啊?

网友:
就是,有的问题根本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面板上插口供电不足啊?

是啊,

网友:
求教一下

cc3d加gps有什么可用的功能呢,好像没看到失控自动返航之类功能,仅仅看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