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眼镜设置求助。

楼主(2015-04-01):
SKYZONE FPV视频眼镜,双接收那种,怎么设置头追啊?
控是14sg,好像都设置好了,教练模式,但眼镜这边要怎么设置吗?没有说明书,有谁能给说一下吗?

网友A:
头追
PPM通道设置
· 按住HT按钮然后接通电源,将进入Head Tracker菜单(接通电源后立即释放按钮),头部跟踪将发出蜂鸣声提示当前PPM工作通道,见下表.
短按HT按钮选择PPM通道,长按HT按钮进入Pan跟踪范围设置模式。
Pan跟踪范围设置
进入Pan跟踪范围设置模式将发出蜂鸣声提示当前工作范围,1长哔声为90 degree,2长哔声为180 degree.
短按HT按钮可改变工作范围,且发出对应的蜂鸣声。
设置完成后长按HT按钮退出当前模式(将发出1短哔声),并返回至PPM通道设置模式。
设置完头部跟踪各参数后,请断开电源,并重新上电将进入正常头部跟踪功能。
在使用过程中,短按HT按钮可将头部跟踪设为中心位置。

楼主:
太感谢了,照这方法设置好了。
装了两架飞机:冲浪者max和小胖子,装好了来暴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照这方法设置好了。
装了两架飞机:冲浪者max和小胖子,装好了来暴图。

设置方法和肥鲨差不多,猜测是同一种头追模块或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方法和肥鲨差不多,猜测是同一种头追模块或代码。

我的是肥鲨眼镜,福特吧FF9遥控器,要如何设置头追?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肥鲨眼镜,福特吧FF9遥控器,要如何设置头追?谢谢!

见我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811&extra=&page=4
67楼及164楼往下,其中FUTABA PPM输入口为6号口,这个地方被论坛标识档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我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811&extra=&page=4
67楼及164 ...

你好!连接线是不是要自己改装一下才能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连接线是不是要自己改装一下才能用?谢谢!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参照我贴子里眼镜接口并结合你说明书上FUTABA接口定义,只需两根线,其它线不接,一个是PPM,一个是GND,在眼镜端为PPM输出和地线,在控端为PPM输入和地线,一一对应上就完成连接了,我觉得你那根线不只两条线,所以有可能需要动手改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参照我贴子里眼镜接口并结合你说明书上FUTABA接口定义,只需两根线,其它线不接 ...

肥鲨配来的线都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参照我贴子里眼镜接口并结合你说明书上FUTABA接口定义,只需两根线,其它线不接 ...

HT键是不是设置图传频道的那个键?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键是不是设置图传频道的那个键?谢谢!

不是,有一个带HT字样的按键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肥鲨配来的线都不行吗?

如果是眼镜配来的线差不多,但得注意是否有供电,因为平时是用电池直接给眼镜供电的,连线只需两根就行,我看到外国人的包装里有头追线,咱们的没有,店里也没有配线卖,所以就DIY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一个带HT字样的按键就是了。

我是眼镜是Att……V2的,可能和你的HD不一样,刚刚试了试,有1~6的BB声,可能我的眼镜就是设置频道的那个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眼镜配来的线差不多,但得注意是否有供电,因为平时是用电池直接给眼镜供电的,连线只需两根就行, ...

我的有根一头是方头的,一头是圆头的,应该就是头追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眼镜是Att……V2的,可能和你的HD不一样,刚刚试了试,有1~6的BB声,可能我的眼镜就是设置频道的那 ...

哦,怪不得,型号是不一样,是公用一键,具体功能键如图,调试通道方法应该和HD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根一头是方头的,一头是圆头的,应该就是头追线吧!

对,圆头接眼镜,方头接你的FUTABA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圆头接眼镜,方头接你的FUTABA控。

控上要如何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圆头接眼镜,方头接你的FUTABA控。

对了,看你的视频,有个开关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上要如何设置?

定好头追通道,教练功能里启用这两个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好头追通道,教练功能里启用这两个通道。

其他教练通道是不是要关掉?还要设置开关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教练通道是不是要关掉?还要设置开关吗?谢谢!

对,除云台外,其它通道不受控,我的FUTABA 14SG上有一个教练开关,一松手就回去了,所以最好不用这个,不知道你的有没有,要是也这样,应该可以重新定义一下,找一个两段开关就行了,不开启教练开关时打相应通道云台动作,开启时云台随眼镜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了,看你的视频,有个开关是控制什么的?

那个是D10的教练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除云台外,其它通道不受控,我的FUTABA 14SG上有一个教练开关,一松手就回去了,所以最好不用这个, ...

是的,一样的,我重新改个开关好了……其他没有还需要设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D10的教练开关。

谢谢你!如果还有问题再请教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追PPM通道设置· 按住HT按钮然后接通电源,将进入Head Tracker菜单(接通电源后立即释放按钮),头部跟踪 ...

你好!我用5,6通道为头追,进入PPM设置时,就是B一声后,要如何确认设置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5,6通道为头追,进入PPM设置时,就是B一声后,要如何确认设置呢?请指教。谢谢!

肥鲨的我调基本上就是等一小会它自己响一声就行了,然后再打开眼镜功能就应该生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肥鲨的我调基本上就是等一小会它自己响一声就行了,然后再打开眼镜功能就应该生效。

你好!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除云台外,其它通道不受控,我的FUTABA 14SG上有一个教练开关,一松手就回去了,所以最好不用这个, ...

你的教练开关是如何重新定义的……福特吧的控都是大同小异的,我现在找不到在哪个菜单设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谢谢!

我那个HD眼镜的贴子里有说,我和另一个朋友先后都调好了,你可以看一下,然后有问题在我那个贴子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HD眼镜的贴子里有说,我和另一个朋友先后都调好了,你可以看一下,然后有问题在我那个贴子里问。

你好!方便加QQ吗?这是我的Q号85777636,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我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811&extra=&page=4
67楼及164 ...

FUTABA PPM输入口为6号口,那对应眼镜上的圆插口上那个是PPM输出口?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UTABA PPM输入口为6号口,那对应眼镜上的圆插口上那个是PPM输出口?谢谢!

恩,正确,这两天我上不了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正确,这两天我上不了QQ。

我再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