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问题-H8

楼主(2015-04-01):
停于空中时不动完全沒问题,但一推向前行驶果冻就出來,行得越快果冻越利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本人是用1455MR桨,TAROT两軸GOPRO云台

网友:
楼主,我首先抢个沙发,然后想问一下,什么是果冻效应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果冻效应

网友A:
听说H不适合航拍。。。。不过我真的想入一个H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H不适合航拍。。。。不过我真的想入一个H4

我入h4不是为了航拍,主要是太方便携带了

网友:
果断换小尺寸的桨叶,估计果冻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H不适合航拍。。。。不过我真的想入一个H4

H4很合适航拍啊……可以看我帖子有航拍视频……

网友B:
上下你的布局图……另外,首先保证电机安装水平了。之前俱乐部的朋友也一样这个问题,结果用电子水平尺一看,每个电机相对中心板都有0.3度的偏差,纠正后反馈说效果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4很合适航拍啊……可以看我帖子有航拍视频……

表说了。。。我后悔入达亚550。没买h4了。。。。h4折叠好流弊。达亚折叠还是大。。。又大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说了。。。我后悔入达亚550。没买h4了。。。。h4折叠好流弊。达亚折叠还是大。。。又大又长

出了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你的布局图……另外,首先保证电机安装水平了。之前俱乐部的朋友也一样这个问题,结果用电子水平尺 ...

謝謝你的回复,我H8是用鋁方管的,電机都很平整,與感度是否有關 ? 我naza M V2, 感度150。

网友:
研究研究2手淘宝。。。。打算出!!!

网友:
https://vimeo.com/57998466
ching 可試試依個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回复,我H8是用鋁方管的,電机都很平整,與感度是否有關 ? 我naza M V2, 感度150。

上图来看看你的整体布局……

网友:
我的h4也还可以。高速飞行和全油门上升没见有果冻。可以看看视频。调试很费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回复,我H8是用鋁方管的,電机都很平整,與感度是否有關 ? 我naza M V2, 感度150。

可能与飞控感度是有关系的。 我也是naza V2  H3-3d 云台以前默认感度时还有果冻 加高20就非常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