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动力配置

楼主(2015-04-01):
3s电池 12寸或者13 寸桨 哪一款电机拉力相对来说大一点呢?真心求指教 仅指的是盘式电机和多槽电机 谢谢

网友A:
12-13寸桨了,电机最少得2820级别以上。而且电池得用到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13寸桨了,电机最少得2820级别以上。而且电池得用到4S。

电机不行就2820 实话说这是给固定翼配的 为的是体验一下多槽或者盘式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