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d10,家里的wifi就挂了,其他品牌会酱紫吗?

楼主(2015-04-01):
一开d10,家里的wifi就挂了,其他品牌会酱紫吗?

网友A:
是你家路由器不行吧

网友B:
天七,天九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七,天九也这样
那看来贴地飞也差不多
论坛上有不少人吐槽d10干扰wifi,是有失偏颇的

网友C:
确实 我白D10开机 路由器 断一下 一会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天七,天九也这样
天七一开机,啥反应没有,一个福建,wifi,蓝牙鼠标都有。

网友E:
天7天6开机没事,别人的D7来我家一开控WIFI就掉线

网友F:
路由器不行……

网友G:
把wifi router的频道设定自动即可 。。。还有不会设wifi route的吗?

网友H:
I10也一样

网友I:
在家里飞,技术肯定棒,顶顶顶

网友J:
2.4G干扰了。离遥控近的WIFI都不行,隔 壁房间不影响

网友K(2015-05-01):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都是2.4G信号干扰吧

网友L:
我家用的是TP的路由器 没这情况 我也是白色D10 刷SUV固件或者用原厂固件都一样 目前没有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