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刷什么固件用于miniapm?

楼主(2015-04-01):
如题,求教下载地址哇。貌似固件版本不匹配有些信息不能显示~ 谢谢啦。。

网友A:
miniAPM没有专门的OSD固件,都是共用,用的最近版本也是2012年的V2.0
固件在WIKI下载就有,嫌麻烦跟店家要也可以。
哪些信息不能显示?建议论坛上老帖搜搜一定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APM没有专门的OSD固件,都是共用,用的最近版本也是2012年的V2.0
固件在WIKI下载就有,嫌麻烦跟店家要 ...

网友:
可以刷MW OSD固件,最新1.3

网友:
OSD显示哪些参数,, 要用FTDI入OSD选单勾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