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0轴距的穿越机架,什么配置才能飞行半小时,别说无聊,精灵350轴距都能半小时

楼主(2015-04-01):
精灵好像是350轴距的,今天也看到一款新的四轴是400轴距的,都能飞半小时,挂狗台也有24分钟,好像是用7000的电池,它们都有一个外壳包着,单说机架重量,应该比碳纤板做的机架要重……所以求个半小时航程的配置,我也想用碳纤板做的400轴距机架来航拍,应该是可以的,不是应该,是百分百可以的。
用这个400轴距的机架挂小米相机玩非专业航拍,把机架翻过来装电机、桨,这样可以装更大的桨了。

下面这款就是400轴距的,挂7000的电池,那是多重了?

网友A:
机架限制了桨,我是想不到怎么才能飞那么久,坐等大神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限制了桨,我是想不到怎么才能飞那么久,坐等大神出现

为什么精灵可以呢?精灵也是350轴距的啊,难道精灵用的桨比400轴距的桨还要大?

网友:
顶顶顶顶顶,也是琢磨如何提高飞行时间呢,新手真是苦恼啊

网友:
精灵全挂载应该飞不了20分钟的

网友:
精灵满载好像没那么久吧?

网友B:
假设用5000mAh的电池,10A电流时候理论上最大支持半小时。
如果用3S,就是110W左右,用6S,220W左右
小机架桨尺寸受限,力效一般在5~7g/W
推算出用3S 5000电池,起飞重量控制在700g基本是不可能的。
用6S 5000电池,起飞重量控制在1.3kg以内,也很难。

网友:
基本宣传说的续航时间水分都很大...续航这东西和挂载 还有电池本身的状态 气温 风力都有很大关系...

别的不说..电池飞个几十个起落以后就没有开始的那么久的续航了

网友:
这简单,你觉得精灵能飞半个小时的话,精灵用啥你用啥就行了。
又不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

网友:
精灵能飞半个小时,一定是用嘴吹的。

网友:
这个三角形四轴是什么品牌,求关键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设用5000mAh的电池,10A电流时候理论上最大支持半小时。
如果用3S,就是110W左右,用6S,220W左右
小机 ...

如果6S5000的电池重量不到400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6S5000的电池重量不到400克呢?

目前市售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是达不到的。
正常6S 5000mAh重量在700g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市售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是达不到的。
正常6S 5000mAh重量在700g左右

那6S6200mAh的重量550克左右你信不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6S6200mAh的重量550克左右你信不信呢?

我的花牌 4s 5100ma 都有520g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6S6200mAh的重量550克左右你信不信呢?

可能只有你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花牌 4s 5100ma 都有520g了

真的有这样的电池……比中美的放电强,中美的相同重量好像容量还要大一点,但是放电不是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6S6200mAh的重量550克左右你信不信呢?

不太可能,我6s6000mah电池905g,要死有这么轻的,早就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只有你信吧

我见过,当然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当然信。

好吧,不要拿实验室产品出来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不要拿实验室产品出来说。

你错了,飞过的……我从来不拿那些不实用的东东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飞过的……我从来不拿那些不实用的东东说话……

你赢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飞过的……我从来不拿那些不实用的东东说话……

根据我现在的理解,由于锂电池能量密度很难提升,同样容量的电池重量上不会相差很大。
请问你的电池是什么电池,哪里买的,性能放电能力如何,有没有容量虚标的情况(因为市面上的电池虚标的情况相当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现在的理解,由于锂电池能量密度很难提升,同样容量的电池重量上不会相差很大。
请问你的电池是什 ...

你去看看3C-5C的电池,重量就是我说的这样了,做个3-4P的放电就够了
这种比较好的有松下NCR18650BD系列,深圳中美的低放电的那种也差不多

网友:
宣传肯定要吹久一点

网友:
手机外场充电电池,5000MA 6S 我估300G可以

网友:
5c-10c 的电池重量会轻很多,市面上现成的航模电池6S 大部分都是25C所以就重了

网友:
我的F450装备全去掉,用5400 3S能飞25分钟,过放电的话应该可以飞半个小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看3C-5C的电池,重量就是我说的这样了,做个3-4P的放电就够了
这种比较好的有松下NCR18650BD系列 ...

如果是3C~5C的放电就不太适合或是不能用于飞机上了,放电能力不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航模动力电池,航模电池通常要20C以上的。不然即使开始时还能用,不久后性能下降就用不了了。
你说的松下NCR18650BD并非航模用的锂聚合物电池,是Li-ion, 放电能力不行的。

穿越机上不建议用这类电池,不然可能连悬停都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3C~5C的放电就不太适合或是不能用于飞机上了,放电能力不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航模动力电池,航模 ...

NCR标的单节放电10A,三并的话就是30A了,现在那些飞个把小时的机放电基本在15A左右,有何不够?再说NCR18650BD本来就是动力电,只不过不是为航模设计的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NCR标的单节放电10A,三并的话就是30A了,现在那些飞个把小时的机放电基本在15A左右,有何不够?再说NCR1 ...

呵呵,你说的没错,理论上是这样的,不过实际你用用就知道了,到时候问题多多。电池并联对电池的平衡要求很高的。为何现在大家都不用并联电池的方法去飞,这是大家实践的结果。单单电池的组装,体积,充电等问题就够折腾的。曾经我还想尝试用美国A123做动力电池,最后算下来还是目前xS1P的最实用

网友:
"只不过不是为航模设计的而已……"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楼上的说得挺实际
不然还不拿NCR18650BD做燃料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说的没错,理论上是这样的,不过实际你用用就知道了,到时候问题多多。电池并联对电池的平衡要求 ...

用的好的话早就大批量了,会只有这几家么?在CN,好的东西马上就会大规模普及的。
我只是想说,这些搞超长时间续航的,都是假科技……现在好的大倍率锂聚合物电池,重量就等于质量。

网友:
我这边的电池是396g,3s7000mAh的电池
我这边的二轴云台也就168g,狗63g,图传看着办啦
临界重量就1500g,你再重了某燕的电机输出性能就降低了,力效直线下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我的250能飞30分钟,但是是空机飞的,加一个gps就只有25分钟了

网友:
上DH410机架。飞30分钟轻松。硬挂狗。4S5400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