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调节指针

楼主(2015-04-01):
最简单的十字盘调平办法了,用一只接线叉(电器商场1元5只)和一段独芯铜线,将指针对准十字盘的其中一个球头并上紧螺丝即可调整了,太简单了,看图吧。

网友A:
是简单 。没这么讲究,我通常都是用肉眼看的。飞机一样调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简单 。没这么讲究,我通常都是用肉眼看的。飞机一样调的很好。

你rcfans也 在吧

网友:
高炮营长 敬礼。
礼毕 嘿嘿

网友:
是的,好久没玩车了。呵呵还有一个大S都落灰几个月了

网友B:
没理解具体怎么操作,可以详细点吗?新手完全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理解具体怎么操作,可以详细点吗?新手完全不懂

转动旋翼头,主要是看伸出来的线和三个舵机球头一样平不,哪边高调哪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简单 。没这么讲究,我通常都是用肉眼看的。飞机一样调的很好。

眼睛好使

网友:
十字盘调的差不多就行了,因为陀螺仪要修正,

网友:
一根扎带。绑到主轴转动每个点都可以碰到十字盘球头就可以了

网友:
果然是厉害的高招

网友:
方法和精度都不错

网友:
开动脑筋

网友C:
。。。刚刚买了调平器,,,,早看到估计就不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买了调平器,,,,早看到估计就不买了。。。。

这个精度肯定没有调平器高。还是用调平器不会错的

网友:
看着应该不错

网友D:
这个方法就怕抖动移位。

网友E:
我是用扎带和胶布解决的

网友F:
简单实用,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