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和d7怎么使用教练功能

楼主(2015-04-01):
如题,有人搞过吗?

网友:
貌似必须同型号

网友A:
教练控开启教练功能接受学员控的ppm信号,通过设置一个开关来切断它的信号输入,学员控就像连模拟器一样设置输出ppm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控开启教练功能接受学员控的ppm信号,通过设置一个开关来切断它的信号输入,学员控就像连模拟器一样设 ...

华坑公司的人说必须同型号才能连,有人说d7和d10可以连,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坑公司的人说必须同型号才能连,有人说d7和d10可以连,真不知道怎么弄

那我d7e跟富斯9连了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d7e跟富斯9连了怎么解释…

没有做任何改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做任何改动吗

互相都可以做教练控。富斯9还没有改装哦。

网友:
只要学员控可以输出ppm信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