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mw 图传 郁闷了

楼主(2015-04-01):
600mw 图传 TS832 什么科的新一代 发射蘑菇头 接收原装  100米远 20米高  开始雪花了 频道32   郁闷了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的

网友A:
楼主我们的图传一样的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们的图传一样的也。

你的多少米雪花?

网友B:
我的也一样,坐等行家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一样,坐等行家解答

是不是我们上当了?

网友:
这图传至少1Km以上,量量看电流是不是烧了?
不接天线上电,很快就报销了!
检查天线的接头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多少米雪花?

没有拉过航线,最高才80米左右。

网友:
事实证明,距离额标注的功率没关系,和图传的价格成正比

网友C:
我的是32频点600mw的1200m都有
800m正常无噪点请看右下角小视频显示的是屏幕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32频点600mw的1200m都有
800m正常无噪点请看右下角小视频显示的是屏幕显示的

用的什么天线?

网友:
9楼威武啊,果然是厉害

网友:
你接收用这种天线效果不好的

网友:
很可能是你天线(发射或者接收)出现虚焊或者断路。否则不可能这么近距离没有信号或者雪花

网友:
现在网上这种图传假货很多     但不是说 你的就是假货      跟天线也有关系   跟你飞行的环境也有关系    飞行的环境     我的创新科  一开始70就没画面了    后来找卖家换了一个   把天线也换了    天线换成160一对的三叶四叶草    地面拉距能到78百米

网友:
这个视频里用的发射机是用5dbi的平板、接收机是用12dbi的平板天线

网友:
我的也是~阳痿距离~有可能是接收开焊了

网友:
你试过图传设备分开单独测距离吗?

影响因素有很多的,一样样排除一下。

网友:
俺一直用400mw的,空中1500米妥妥的(无雪花,再远没飞过),三叶发射小平板接收

网友:
天线也很重要,发射蘑菇,接收也得是蘑菇或平板,原装的棍子效果不太好,最好是双集的再加一个平板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