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东西怎么做???

楼主(2015-04-01):
某宝上有这样一种管:外六内圆(如图①),而且尺寸较大,最小的管六角对角也在20mm靠上了。而我需要的是:外圆内六,而且尺寸较小,外圆的直径只有12mm和6mm,内六尺寸没要求,比外圆小就行。应该没有类似的管吧,我想到有一种六角螺丝刀套筒可以,但是套筒太短了。所以我想拿圆棒做,请问各位好心的大哥哥,用什么工具能在圆棒内做出六角呢???我需要的量不是很大,宝上没人接活。先谢谢各位热心的哥哥了,祝你们在2015年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发大财!!!

网友A:
外径车好,量小的话线切割。量大的话直接定制。拉钢拉出来

网友B:
有实心的棒,买回来自己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车好,量小的话线切割。量大的话直接定制。拉钢拉出来

哦 谢谢~~~O(∩_∩)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实心的棒,买回来自己钻

怎么钻能钻出六角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钻能钻出六角来?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有内六角钻孔的钻头了

网友C:
钻出内六角
http://share.renren.com/share/331863587/15579390720
原来内六角还可以用车床车出来
?from=y1.7-1-176.4.10-1.8-1-2-9

网友B:
事实上,第二种还更好加工,自己做个拉刀,再车床上直拉出来了,又不是螺旋线

网友:
量不大,线切割出来就行了,不会多贵的,这么小,直接买12的光轴拿去线切割就行了

网友D:
我们通常是线切割一个小块,然后焊接在轴的端面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出内六角
http://share.renren.com/share/331863587/15579390720
原来内六角还可以用车床车出来

这视频真给力!谢谢您的帮助 O(∩_∩)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第二种还更好加工,自己做个拉刀,再车床上直拉出来了,又不是螺旋线

恩  哥您懂的真多,有方向了, 一会继续各种百度充电去。谢谢您了! O(∩_∩)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通常是线切割一个小块,然后焊接在轴的端面处

呵呵  这也不失是一个好方法啊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谢谢您 O(∩_∩)O~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加长加深内六角套筒,价格不贵几块钱一支

网友:
外圆内六方 有成品啊,如果成品的长度不行,就的自己做,车外圆,内六方加工要看你加工长度,太长的打不了孔,线切割是做不了的。没眼线个毛线啊。量小的话,就买个电极,自己铣个六方,找个电火花,一次成型了就。(其实也花不了太多的,10块钱1小时的事呼呼—)

网友E:
很小用白钢条磨一个六方,在工件上钻一个比6方对面少大的孔。冲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小用白钢条磨一个六方,在工件上钻一个比6方对面少大的孔。冲一下就可以了。

冲铝冲的动吗?是不是把铝管烧红了再拿白钢条冲比较省力?

网友:
应该是冷冲

网友:
要做少量来用的就买光轴来线切割才是正道,画好内六方的图纸交给他们就行了,他们无非就是穿个孔然后上机子割,花不了几个钱,其他冲的钻的方法适合DIY折腾

网友:
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