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大疆地面站一些设置问题!

楼主(2015-04-01):
刚买的大疆A2飞控,配上它自身的地面站软件装了台灰机,这两天弄好测试过也还不错,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

1.地面站的飞行日志如何播放??
2.在航线模式中,如何调整飞行器转弯的速度??我设定是stop and turn。感觉调头或者转向的速度好吓人。。。。

暂时就这么多,我也就飞了两天,还有好多需要摸索,同时也需要各位大神多多指教和帮忙~~~在这儿先谢谢了~!

楼主:
顺便说一句,刚才看到某大大说A2不大适合航测是真的吗?

楼主:
顺便问一句,刚才看到某大大说A2不大适合航测是真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句,刚才看到某大大说A2不大适合航测是真的吗?

飞控断电之后地面站清零吧,所以不适合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断电之后地面站清零吧,所以不适合航测。

原来如此!谢谢大大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