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炸鸡视频 大家进来给我指导一下

楼主(2015-04-01):
喜闻乐见。昨天下午炸鸡了,大概四五米的高度吧 再加上是摔在草地上 除了擦花一点桨 没其他损失 。飞控是零度S4。这次飞行一直感觉不太稳 定高一直在掉高度。飞行中除了风声,还有一种很尖锐的杂音
不知道是什么在响。

网友:
机架的共振声

网友:
炸了,虽然不是轰轰烈烈

楼主:
那就是要换动力配置了是吗?以前12寸桨的时候没听到这种声音 用了11寸就这样了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A:
s4不支持无刷云台吧?你用什么云台?

网友B:
一开始就有声音异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不支持无刷云台吧?你用什么云台?

是的 S4不支持的 淘宝最便宜的那种云台 不用接飞控的

楼主:
好的  我降低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就有声音异常啊

是的 像是高频震动的声音 别人说是机架共振了

网友:
换个硬点的桨  做个静平衡

网友C:
电机轴承异响
可能是因为轴承坏了,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承异响
可能是因为轴承坏了,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不平衡

我感觉是震动 轴承不太可能是这个声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S4不支持的 淘宝最便宜的那种云台 不用接飞控的

昂明白了。云台用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昂明白了。云台用的如何?

一般用用挺好 也耐操 小炸鸡好几次 一点事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用用挺好 也耐操 小炸鸡好几次 一点事没有

恩。谢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小炸...........2.3米吧,C扣碎了,2小时后又修好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S4V2,楼群收不到星,然后手动。。。。3.7V左右不知道怎么飞控红灯了。我设置的3.55报警..........然后就飘。。。。飘。。。。。飘。。。。。不太听话了

楼主:
还能飘就不错了 比我直接炸鸡好

网友D:
桨的声音,飞控调的不是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桨的声音,飞控调的不是很好。

2分50秒有个向右转方向,感觉不是遥控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的声音,飞控调的不是很好。

恩 感度要调整

网友E:
昨晚飞APM,大概十几米/秒的速度前进,猛切定点,差点四脚朝天,然后飞空抽风,满油门低空急速猛冲,幸亏及时切自稳拉高救回来了,真是万幸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分50秒有个向右转方向,感觉不是遥控操作……

2分50秒的旋转式控的操作 3分10秒后连续做了两个旋转 这是感觉飞机稳不住了 漂移厉害 这时候做个一个傻逼的动作 切了定点
飞机自旋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晚飞APM,大概十几米/秒的速度前进,猛切定点,差点四脚朝天,然后飞空抽风,满油门低空急速猛冲,幸亏及 ...

和你差不多 3分10秒两个自旋以后感觉漂移厉害 切了定点 直接失稳 切回手动 没救起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你差不多 3分10秒两个自旋以后感觉漂移厉害 切了定点 直接失稳 切回手动 没救起来。。。

自稳模式还是很可靠了,单纯依靠飞控自身硬件,定点啥的就要依靠GPS,反正速度已经非常非常快了,20M+/S了,离地三四米,我也不多想,直接切自稳满油门,一把拉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稳模式还是很可靠了,单纯依靠飞控自身硬件,定点啥的就要依靠GPS,反正速度已经非常非常快了,20M+/S ...

自稳不是乱飘嘛 我视力一般 稍微远点就看不清姿态了 所以推杆进松杆停得模式合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