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用3S還4S

楼主(2015-04-01):
請教各位 , H4 500 1238槳 重量2100 , 朗宇3508 KV700該用3S還是4S電池呢?

网友A:
好比说3S悬停消耗20A电流,那么总功率其实是差不多的,4S就得消耗15A,电流少了1/4,磁场计干扰也少了1/4的影响。
700kv看数据还是3s稳定性能比较好,4s的话如果你要大油门的话应该会很烫

网友B:
我试过3508 700KV装1552桨用4S全油门5分钟只有温热,谈何4S大油门就会很烫?
放心大胆的用4S吧。

楼主:
那3S跟4S的飛行時間估計會差很多嗎?因為想說3S第一個是比較輕 , 第二個是可以少一片電池錢 , 載重最多就是2100公克左右了

网友C:
我3110 700KV H450 全套起飞重量2050克 妥妥的4S 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