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入手六轴,请高手指点配置是否合理

楼主(2015-04-01):
求高手指点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请不吝指教,谢谢:
飞控:极翼P2多轴飞控
机架:飞越 tarot FY680全折叠式六轴飞行器机架[纯碳管版 TL68B01电机:朗宇 SunnySky V3508 580KV盘式无刷电机
电调:好盈XRotor(乐天)系列多旋翼专用电调 40A 亚太版 铂金
浆:高效碳纤多轴碳纤正反桨 1255
云台:飞越 Tarot Gopro两轴无刷云台/TL68A00图传:飞越 Tarot 5.8G图传600MW/FPV收发套装 TL300N
天线:FPV 航拍用 5.8G 蘑菇天线 /花瓣 三叶草 弯头 内孔
显示器:FPV 航拍专用 7寸 高亮度 led 液晶 显示屏 /(800*480) 配遮光罩,内置5.8G接收器
电池:花牌全新EVO 系列!5200mah 4S1P 14.8V 35C!
摄像头:SJ6000高清2.0屏幕微型运动摄像机DV山狗4代Gopro hero4航拍 wifi

请各位重点看看能否稳定飞行,尤其是电机和浆之间的配置是否合适。这个1255的碳浆,应该配380KV的电机还是580KV的电机?多谢指

楼主:
以前用玉兔飞过4轴,最后以眼睁睁看着飞走,提控回家为结局,这次好不容易攒够了零花钱,准备入手六轴,主要用于穿云,FPV等娱乐性,以简单稳定为主,钱包里的钱不多,只能一切能省则省,希望这次好运

网友A:
动力为何不上大疆动力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为何不上大疆动力套装

你说的是大疆动力套装的那个型号?E600 吗?那个套装比我现在配的足足贵了600多呢

网友B:
推荐你还是换个飞控吧..那飞控到现在也没更新过固件..osd也说了好久一直没出..而且osd也不便宜...有那钱不如直接apm pix 或者 naza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还是换个飞控吧..那飞控到现在也没更新过固件..osd也说了好久一直没出..而且osd也不便宜...有那钱不 ...

多谢,我现在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呢,吹得东西比较多,实际上的视频和使用体验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还是换个飞控吧..那飞控到现在也没更新过固件..osd也说了好久一直没出..而且osd也不便宜...有那钱不 ...

naza的那个性价比高一些?lift怎么样呢?还是naza-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大疆动力套装的那个型号?E600 吗?那个套装比我现在配的足足贵了600多呢

e600e800都可以

楼主:
你好,如果用1255的碳浆,应该选择380KV 还是580KV的电机呢?不准备买大疆的动力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