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场飞yak130

楼主(2015-04-01):
小城市发展,能飞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新找到的这个地也正在准备施工,而且身后有高压线,左边楼房那里也有高压。。不过总算地面平整,能飞几次是几次吧。。

网友:
好屌的样子哦

网友A:
2分钟时间太短了吧

网友:
好机,邓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分钟时间太短了吧

涵道不是原装的,推力大很多,所以比较吃电,空中基本是半油门,2分钟下来其实电池还有3.87的。不过我因为第一次在场地飞,旁边还有高压,怕降不下来所以预留多了一点时间,不过我平时也是飞下来3.8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涵道不是原装的,推力大很多,所以比较吃电,空中基本是半油门,2分钟下来其实电池还有3.87的。不过我因 ...

哥们想请教下你起飞和降落都开机翼了吗 看你滑跑的距离很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想请教下你起飞和降落都开机翼了吗 看你滑跑的距离很短啊

起飞没开襟翼。起飞距离短是因为换了比PNP更有力的动力,而有一段起跑的距离没拍进来,起跑了大概1半才开始录制的视频

降落开了襟翼,而且太久没飞,记错了开关,减速板都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飞没开襟翼。起飞距离短是因为换了比PNP更有力的动力,而有一段起跑的距离没拍进来,起跑了大概1半才开 ...

哥们用的什么牌子的涵道 推力这么大 还有就是降落开襟翼好降不  我飞飞机不大习惯开机翼你是开了几段 用的多大油门落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用的什么牌子的涵道 推力这么大 还有就是降落开襟翼好降不  我飞飞机不大习惯开机翼你是开了几段 用 ...

VASA,6S电机

襟翼用了1档。其实这个襟翼和油门的话看场地,如果跑道短,风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1档,提前一点收油。

如果风大最好就不要开襟翼了,太吃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ASA,6S电机

襟翼用了1档。其实这个襟翼和油门的话看场地,如果跑道短,风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1档, ...

感谢了哥们

网友C:
为什么现在YAK130都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现在YAK130都没货了

早买早享受

网友(2015-07-07):
我飞YAK130时,起飞用第一段起飞,滑跑给ㄧ点点降舵,稍远ㄧ点才拉升舵,三轮离地先收起落架,后面才受襟翼,这时还不急着转第二边,让它往上再加速后才转第二边。降落时,先在第三边开好第一段襟翼,并降低高度,进第四边继续降低高度,快到进场跑道位时才转进第五边,这时打开第二段襟翼并打点降舵,全收油接地,滑跑不会很远就可以完全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