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70 加osd后,字符上下跳动,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2015-04-01):
亚拓470 加osd后,字符上下跳动,或者直接消失,不知道什么情况!有遇到的朋友吗?

网友:
用什么相机? GOPRO吗

楼主:
恩是的 黑狗3+,我换了里面的视频制式 也不行,刚刚开机的时候正常,慢慢的就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A:
把狗3的视频格式改成NTS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狗3的视频格式改成NTSC试试

已经试过了的,不管是NTFS 还是PAL
都不行

网友B:
可能是部份相機吃電大 , G2本身自帶相機充電 , 可能供電流不夠導致 , 吃電大相機使用前最好先充保電池或取掉雲台充電線這情況可以改善 , 亞拓過幾天會提供給吃大電流相機分流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部份相機吃電大 , G2本身自帶相機充電 , 可能供電流不夠導致 , 吃電大相機使用前最好先充保電池或取 ...

那是不是假如我的黑狗三加充满电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是的 , 因為相機的耗電 又當電池不飽電時,雲台控制器的供電流應付不了相機與電池兩者吃電,易發熱,且導致影像外送不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 因為相機的耗電 又當電池不飽電時,雲台控制器的供電流應付不了相機與電池兩者吃電,易發熱,且導致 ...

朋友 那个线大概什么时候送啊,要是那样的话就先不送去检测了,不行明天试试单独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 那个线大概什么时候送啊,要是那样的话就先不送去检测了,不行明天试试单独供电

可能沒得送 官方可能會列入選購品
使用前相機充飽電自然問題消失,在飽電狀況邊用邊充電可以撐幾十分鐘近小時可以的,你的情況送檢測是無解,因為是相機自身的問題,除非使用一般不供電的雲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沒得送 官方可能會列入選購品
使用前相機充飽電自然問題消失,在飽電狀況邊用邊充電可以撐幾 ...

好的,我明天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那实际如放弃云台的充电功能就不会有这情况产生了吗? 如真是这样的话倒不如拆开盒子把里边的供电线焊下来包好去除这个功能。一般来说一个GOPRO充满电的情况下也足够应付短时间拍摄了。 可拆了盒子后会动到防撕标签 ,不会不给保修吧

网友C:
或者自己在里边加一个5V 微型BEC(5V 3A),把原机的供电与相机的充电完全分开就应该不会出这现像了。  对了,关于Z轴与水平轴电机发热的现像实在让人担心,实在是烫手,真怕哪天电机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自己在里边加一个5V 微型BEC(5V 3A),把原机的供电与相机的充电完全分开就应该不会出这现像了。  对 ...

是啊,我的也感觉很烫,我的狗充满电 一样的不行 还是osd叠加信息显示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的也感觉很烫,我的狗充满电 一样的不行 还是osd叠加信息显示不稳定!

充满电我也试过,我用狗4是死活不正常,用狗3+试过第一次正常,嘛事儿都没有。 可是机器几天没飞,再去试机时连狗3+也开始出现闪动,但是闪动的频率没有用狗4时来得高,更好意思的是等机器开机10多分钟后(云台一直在给狗充电)慢慢的闪动消失了。好景不长,第二再测现像依旧。这是逼我拆云台去线改装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满电我也试过,我用狗4是死活不正常,用狗3+试过第一次正常,嘛事儿都没有。 可是机器几天没飞,再去试 ...

朋友你的拆了效果怎么样?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
学习中,等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的拆了效果怎么样?可以正常工作吗

我拆开云台控制盒把给狗的供电线断开了,现在用狗四开录像也不会闪屏了。接下来要试着给狗做个单独供电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开云台控制盒把给狗的供电线断开了,现在用狗四开录像也不会闪屏了。接下来要试着给狗做个单独供电看 ...

嗯,如果这样的话,我是这样想的,找一个24--5v的变压器,用香蕉头接在亚托的6孔分电器上。然后直接从你断开的云台那里接进去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如果这样的话,我是这样想的,找一个24--5v的变压器,用香蕉头接在亚托的6孔分电器上。然后直接从你 ...

应该不需要这么搞,只需要加一个微型降压模块(输出5V3A)输入到云台的12V输入上,再把5V输出到断开的GOPRO供电线上就行了,只是我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把模块装进云台的盒子里,云台控制盒里空间有点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需要这么搞,只需要加一个微型降压模块(输出5V3A)输入到云台的12V输入上,再把5V输出到断开的GOP ...

嗯,你说的是对的,不行就放心云台控制盒上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你说的是对的,不行就放心云台控制盒上边。

我是想弄得好看些,呵呵!我云台是独立供电,没走PCU的,所以加个模块就相对简单美观的做法,只是想集成到盒子里就有点难度了。要是我有个3D打印机的话我就重新打个云台控制盒上盖了,这样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弄得好看些,呵呵!我云台是独立供电,没走PCU的,所以加个模块就相对简单美观的做法,只是想集成 ...

那是,刚刚淘宝看了下,有一个bec体积很小22mmx17mmx4mm,这个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弄得好看些,呵呵!我云台是独立供电,没走PCU的,所以加个模块就相对简单美观的做法,只是想集成 ...

朋友你进展的怎么样了哈。搞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进展的怎么样了哈。搞好了吗?

模块买了,还没动手加,呵呵。至少现在我能用狗四拍了,只是少了充电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买了,还没动手加,呵呵。至少现在我能用狗四拍了,只是少了充电功能!

朋友不用bec模块了,我已经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了,那个云台控制器不是有一个要接sbus接收机的位置吗?就是那个位置,你只需要把之前的av线里面的冲电线找到,断开然后连接到sbus那里的正负极就ok了,我已经用之前买的狗三+带av和充电线的接头试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买了,还没动手加,呵呵。至少现在我能用狗四拍了,只是少了充电功能!

现在我想请教下,如何打开云台控制盒上盖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不用bec模块了,我已经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了,那个云台控制器不是有一个要接sbus接收机的位置吗?就 ...

你是说把供电线走到SBUS的电压输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想请教下,如何打开云台控制盒上盖啊!

先取掉盒子下面的铝板,再看盒子的底部有5个螺丝,拧掉就能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把供电线走到SBUS的电压输出上?

对,sbus接收机的电也是从云台上来的,一般接收机的的工作电压就是5负左右,今天我万用表没有在。不然可以测下,我已经试验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sbus接收机的电也是从云台上来的,一般接收机的的工作电压就是5负左右,今天我万用表没有在。不然可 ...

那就是等于是让SBUS的供电同时给接收机和狗供电!不过不知道那一处的供电带负载的能力有几安!?估计至少要能带1A的电流才能稳定的给两个设备使用。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我subs带了一个接收机和一个ppm转sbus模块

网友:
那就好,这样就算手工解决掉这个问题了。还不用加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等于是让SBUS的供电同时给接收机和狗供电!不过不知道那一处的供电带负载的能力有几安!?估计至少 ...

拆开以后av线好找吗?我还没有时间去拆开

网友C:
很好找,把后面那个两插座也拆下来,你可以看到从中轴里出来有三根线,一根黑,一根蓝,一根红,红色这根就是供电线,蓝色是AV输出,黑色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找,把后面那个两插座也拆下来,你可以看到从中轴里出来有三根线,一根黑,一根蓝,一根红,红色这根就 ...

ok 改天有时间了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找,把后面那个两插座也拆下来,你可以看到从中轴里出来有三根线,一根黑,一根蓝,一根红,红色这根就 ...

朋友 今天我试了,我单独用我另外一根带充电的线就没有问题,刚刚把充电那个位置剪断,直接接在sbus那里,一样的干扰,因此我推断,干扰应该是在从控制板出来到插av线的这一段。这样的话就不太好搞了。你试试单独bec那样看看行不行。

楼主:
里面提供5v电压的是78m05稳压模块,这个的输出功率只有500毫安,不知道换成功率大点的行不行。刚刚看了下L7805可以提供1.5a的电流,你用你的bec试试看行不,行的话应该就是输出电流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 今天我试了,我单独用我另外一根带充电的线就没有问题,刚刚把充电那个位置剪断,直接接在sbus那里 ...

那只能做分开独立的供电方案了

楼主:
恩 你先分开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这个应该是亚托的设计缺陷!亚托怎么没有说法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里面提供5v电压的是78m05稳压模块,这个的输出功率只有500毫安,不知道换成功率大点的行不行。刚刚看了下L7 ...

我还没改上去试,但就BEC的输出有最大3A来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就是如何做得更好看是个问题,我不想 放外边。

网友:
单独供电是无效的,我的g2云台送检的结果就是把云台内部给gopro4充电的线给剪断,阉割掉充电功能,顺便说下,我用gopro4black跟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D:
只要你用云台内部的线路给狗供电,结果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用云台内部的线路给狗供电,结果都一样

恩是的,我用另外单独买的av线  带视频输出的,就一点问题的没有!这个应该是亚拓的设计问题,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改上去试,但就BEC的输出有最大3A来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就是如何做得更好看是个问题,我不想  ...

朋友 你也不用试了,用bec供电 一样的情况。

网友:
哪位的云台还没剪过线,试试把图传的供电**出来啊???

网友D:
从剪线的位置上来看,应该是PCU里面有一个12V降压模块 然后12V电供给云台的图传插口+极同时并联云台内部的一个5V降压模块供电给狗,也就是说图传OSD是从云台取电的,现在把5V降压模块的12V供电端给剪掉了,有木有可能是PCU的12V降压模块供电不足??哪位的云台还没有阉割过试试把图传单独供电 说不定能解决 毕竟图传单独供电不需要拆机做手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剪线的位置上来看,应该是PCU里面有一个12V降压模块 然后12V电供给云台的图传插口+极同时并联云台内部的 ...

朋友osd的供电不是从云台那里供电的,云台控制模块里面有一个78m05的降压模块,降压给sbus接收机和狗充电用的,我已经剪短单独用bec单独供电还是不行,因此我估计干扰发生在从狗的插头到云台控制板这里,不知道换好点的带屏蔽的线行不行。因为我用外接的av线,5v电源取电从subs那里接出,就不会有干扰。

网友:
那只能暂时先不用狗的充电功能了

网友:
朋友osd的供电不是从云台那里供电的,云台控制模块里面有一个78m05的降压模块,降压给sbus接收机和狗充电用的,我已经剪短单独用bec单独供电还是不行,因此我估计干扰发生在从狗的插头到云台控制板这里,不知道换好点的带屏蔽的线行不行。因为我用外接的av线,5v电源取电从subs那里接出,就不会有干扰。
可能是我看错插口了  看成连接OSD的那个插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