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机身的250只有不到3CM。

楼主(2015-04-01):
下层机身是走线放电调的,只有1CM。上层放图传,飞控,接收,只有1.5CM。加起来2.5CM。算上碳板不到3CM。看起来矮多了。机身显得修长。

网友A:
没见到你的摄像头啊。
我也这鸡架,没做改动。很结实,并且也轻。
你这改动只是减小了吕柱长度,减不了多少重量吧。还不好安装摄像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到你的摄像头啊。
我也这鸡架,没做改动。很结实,并且也轻。
你这改动只是减小了吕柱长度,减不了多少 ...

摄像头用的那个600线的,只比镜头大不到0.5CM。刚好放进去。快递给我漏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到你的摄像头啊。
我也这鸡架,没做改动。很结实,并且也轻。
你这改动只是减小了吕柱长度,减不了多少 ...

不是为减重,是为好看,我喜欢扁的。

网友:
多来点图

网友B:
总觉得电池和桨叶同一个平面时,力矩最小,转向侧飞更灵动。
结构,材料力学全还给老师了。唉。

网友A:
飞的多了就不讲究外观了,只追求好飞跟手耐炸。

网友:
我的CC3D、接受都去了外壳,两层板之间才15MM

网友C:
我也喜欢扁的..无奈我飞控是mwc 只能竖着插..而且接收机也是..所以设备层最低高度必须是22mm...

网友D:
装上电池你就胖了,要么驼背要么大肚子
还有那个脚架,严重煞风景

网友:
不错,弄得真亮眼, 要是电池下置就要把接收机的插头做下保护,弄个高密度海绵做下缓冲,要不炸机容易把插头碰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多了就不讲究外观了,只追求好飞跟手耐炸。

哎,手残,飞不好,只喜欢弄样子。换了4个穿越了。每个机连10个起落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电池和桨叶同一个平面时,力矩最小,转向侧飞更灵动。
结构,材料力学全还给老师了。唉。

有合适的架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扁的..无奈我飞控是mwc 只能竖着插..而且接收机也是..所以设备层最低高度必须是22mm...

哈哈,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上电池你就胖了,要么驼背要么大肚子
还有那个脚架,严重煞风景

哈哈,我还以为脚架最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手残,飞不好,只喜欢弄样子。换了4个穿越了。每个机连10个起落都不够。

不是说100起落就可以了吗,你才不到40,但废了3个鸡架了确实夸张。这个鸡架比较结实,根据你的情况,多备一两个机臂就可以放心玩吧。

网友E:
漂亮!我也想这样搞 请教lz 600跟700的摄像头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100起落就可以了吗,你才不到40,但废了3个鸡架了确实夸张。这个鸡架比较结实,根据你的情况,多备 ...

不是摔烂了换机架,是为了好看,看见好看的就想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我也想这样搞 请教lz 600跟700的摄像头差别大吗?

600的有个mini的,700线的镜头后面有个电路板。600这个只有个镜头,镜头后面的电路板和镜头几乎一样大。所以很小。当然效果也就相对差一些。我用的这套图传摄像头11克,图传6克。天线没看是多少。

网友F:
绿色磨菇好恶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绿色磨菇好恶心 !!!

狗屎绿。嘎嘎。

网友G:
求铝柱和配套螺丝的参数。。或者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铝柱和配套螺丝的参数。。或者链接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铝柱和配套螺丝的参数。。或者链接

买1.5铝柱可以,3m螺丝。随便买就可以

网友(2015-07-07):
结构还算合理和美观,某些部件放不下不算大毛病

网友:
不错,侧边是自己喷漆?

网友:
请问LZ这是什么架子!求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