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H43D云台套装,请问买什么样的高亮显示器好点喃?

楼主(2015-04-01):
已经买了精灵2 H43D云台套装,现在准备入手以下配件iOSD mini、DJI5.8G图传(接收+发射)、FPV线材、高亮显示器,
请问买什么样的高亮显示器好点喃?鹰眼锐视究竟怎么样喃?还是SEETEC好点??
请问以后遥控器怎么控制拍照?怎么控制视频录制啊(难道按了录制再起飞?)?
问题是不是白痴?大侠们帮我解答以下吧,谢谢啦,

网友:
虽然我也白,但还是可以告诉你,一般买鹰眼锐视旗舰版,你的要求都可以满足了

网友:
鹰眼锐视旗舰版 +1

网友:
鹰眼锐视旗舰版 +1 的干活   双天线嘞

网友:
都是按了录像再起飞

楼主:
多谢,精灵原控是没法拍照的,好像,录像也是先打开录制

网友A:
鹰眼锐视旗舰版设定一开机就自动录制,方便空中出现不正常时,可以有录像OSD讯息可检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锐视旗舰版设定一开机就自动录制,方便空中出现不正常时,可以有录像OSD讯息可检讨。

谢谢,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鹰眼锐视旗舰版设定一开机就自动录制,方便空中出现不正常时,可以有录像OSD讯息可检讨。

请问鹰眼显示屏新买回来是不是它的表面是否有一层胶纸可以撕下来的,但是又很难找个边角,求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鹰眼显示屏新买回来是不是它的表面是否有一层胶纸可以撕下来的,但是又很难找个边角,求指教,谢谢! ...

是的。有层胶纸,很好撕啊!!

网友:
真心没觉得鹰眼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