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给接收机供不上电

楼主(2015-04-01):
请问各位三根线之间的电压是否正常,已经接连两个电调成这样了!求指点是哪里坏掉了,不好意思图有重复!

网友A:
如果是第一次用此电调,则此电的接控的三线接线焊接反了。如果以前用过正常,所给的图片和信息还不够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第一次用此电调,则此电的接控的三线接线焊接反了。如果以前用过正常,所给的图片和信息还不够判断。 ...

不是第一次用,
之前用了大半年了

网友:
电压正常

楼主:
今天又测了一次红和黑线之间的电压1.03V吧,接收机机还是不亮。换成无刷电调通电测红黑之间电压5.几V,接收机等亮。

网友:
我拿了个 正常的   电调测了下,红跟白是没有读数的,              红黑是5伏读数。

网友:
最后测了下,黑白 读数4 左右, 你红黑 只有 1,肯定是红黑    那里有问题。   要不把线 拿出看看 ,是不是松了。

网友B:
第二张 那个 电容 干什么用的。

  其实我也没 把握的,   要是 有那种  舵机测试器的话, 可以考虑把    红黑两线调换,    别用    接收试,要是烧  接收也麻烦。

你这情况  测出,第3张 图   ,白黑5,   如果你的 表笔没装错的话,      黑线 是正极 。

自己试试看吧 ,          白线 千万    千万,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 那个 电容 干什么用的。

  其实我也没 把握的,   要是 有那种  舵机测试器的话, 可以考虑把  ...

谢谢你了
就是电压的问题
怀疑是电路板出问题了
自己也不会修所以先不管它们了
红黑线也调换位置试了,还好没烧接收机,电压才1.几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 那个 电容 干什么用的。

  其实我也没 把握的,   要是 有那种  舵机测试器的话, 可以考虑把  ...

电容是并联在电源端的,补偿瞬时电压用的吧

网友:
你用正常的电调时,如果接收也正常,明显是换下去的电调有故障。根据还有1v电压判断,故障电调中多数有7805稳压,或者7805有问题,或者7805输出端并联电解电容漏电。换7805、换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