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 15E级 EDGE540 大风中首飞

楼主(2015-04-01):
这个机是我第二次接触3D机,装好没几天,终于等到休息,可惜遇到大风,最终还是憋不住,去首飞了。
配置:朗宇X2216 KV880  配了1160桨,格氏3S1300mah。(准备配1047桨+4S电,桨还在路上)
风比较大,只能在空中悬停,航线都飞不起来,会被吹翻掉。最终尝试垂直降落,小炸一个轮罩。
这块电池设了3.6报警,先飞了一个起落,约3分钟,后来又飞了13分钟。悬停很省电,约2/5油门,抬头抬了脖子都酸了。

网友A:
这个大风天放飞机,实在……
要是我的话,估计飞机会飞丢,哈哈~~
另外向楼主和各位路过的老鸟们请教一下,像这样的天气该怎么降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风天放飞机,实在……
要是我的话,估计飞机会飞丢,哈哈~~
另外向楼主和各位路过的老鸟们请教一下 ...

风力稳定的话还是常规逆风降落,另几个起落我都是逆风正常降下来的,只不过起码半油门降落。
风力不稳定的话常规降落遇到过被大风一吹直接拍到地上。以前像真机试过几次顺风降,比较稳,但速度较快,跑道足够长的话还是可以的。

等待楼下高见。

网友:
可以降落得再缓点,控制好升降没问题的

网友B:
这飞场无敌了。。。降得有点。。。

网友:
艺高人胆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场无敌了。。。降得有点。。。

网友:
当滑翔机使唤了!

网友:
飞的不错,高手啊,羡慕飞场

网友:
真省电呀!2216电机1300MAH的居然能飞这么久!厉害!

网友C:
16mins 不可能啊,我xxd 2217 1300电池 3D 几分钟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mins 不可能啊,我xxd 2217 1300电池 3D 几分钟就完了

这段视频就已经13分钟了,前面还飞了一个起落,大概3分钟。这个没飞3D,大概就2/5油门停在空中。

网友:
正常应该逆风降落吧 ,强风真的很可能一巴掌拍地上。新人混个脸熟

网友:
...飞吊机。。。你飞那么高。。。

网友:
这个飞机能用2216 1100kv的电机吗,这样搭配电装的话好吊机吗?

网友:
飞的不错,老刘来顶!

网友:
3d机还是别用这种红色的浆了,太软,用马刀浆好点。

网友D:
天翼15E现在 机翼中间有碳杆吗,我当时没有就是木条,直接空中拍巴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翼15E现在 机翼中间有碳杆吗,我当时没有就是木条,直接空中拍巴掌了

现在还是木条

网友:
迎风吊机,直接吹到手里

网友:
大哥,你飞的真的是3D吗

网友E:
这个时间入手天翼,真不应入这种540 Edge,  应入 Slick 15E  二代, 有翼刀,侧飞很稳 。。。。

网友F:
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时间入手天翼,真不应入这种540 Edge,  应入 Slick 15E  二代, 有翼刀,侧飞很稳 。。。。

有四个翼刀,没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性能如何

还不会3D.没法评论性能。

网友:
续航真久

网友G:
我配的是2216 1100KV 1160桨,在别的机上用过4S

网友:
大风中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配的是2216 1100KV 1160桨,在别的机上用过4S

这么大桨还上4S,过载了吧!

网友:
天翼15e用朗宇2216电机,那种KV值比较好飞?我用的是1250没仔细看表大约也就5-7分钟(格氏3S 1300)。楼主的降落有点急,其实大点油门从下风头拉远点距离调整好姿态一样会降得漂亮,能让飞机跳着高滑降,也不该这样墩地。

网友:
我喜欢场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桨还上4S,过载了吧!

稍微有点烫,我一朋友拿双天2216 1550KV上10寸还是11寸的也没事,还暴力

网友:
换 硬桨  不用考虑

网友H:
降落时机身已经竖起来了,油门小了造成摔机。楼主不会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降落时机身已经竖起来了,油门小了造成摔机。楼主不会飞3D?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