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装成这样差不多了

楼主(2015-04-01):
本来打算装传统250的,但是收外观诱惑还是入了这个280,毕竟达索老先生说过:“好看的飞机就是好飞机”。中午才收的货,下午粗装了一下机架,确定了各个载荷的位置,塑料1806+5寸桨飞这280的架子应该不会很暴力,今天装到这里,明天继续

网友A:
CC3D的话,好像正反转电机搞反了。。。。

网友B:
期待大神后续。。。。
这个280装6寸不是非常合适么?我看看你装机过程,确定要不要买这个280架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C3D的话,好像正反转电机搞反了。。。。

cc3d可以设置电机反向的。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3d可以设置电机反向的。没事,

是啊,我还不知道呢,长姿势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的话,好像正反转电机搞反了。。。。

嗯,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可以设置电机反向的。没事,

别想多了,真是不小心装反的,拍照的时候才知道,pm1806电机装反有射桨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大神后续。。。。
这个280装6寸不是非常合适么?我看看你装机过程,确定要不要买这个280架子

正如我所说的,之前只打算弄个随大流的250。动力早就买好了,准备了10付5030桨,先玩着,炸完了再换6寸

网友:
很赞哦!!!期待大神更新,新人混个脸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想多了,真是不小心装反的,拍照的时候才知道,pm1806电机装反有射桨的危险

唉,新人不好当啊。。。。继续学习。。。。哪位大侠说的对呢???CC3D到底有没有选择电机方向的功能?

网友D:
同机架小伙伴帮顶!~ 你的这个比我的好 我的是铜柱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新人不好当啊。。。。继续学习。。。。哪位大侠说的对呢???CC3D到底有没有选择电机方向的功能?
...

电机的转动方向是随便换的,但是碰到这种自做聪明的厂家做所谓的自锁帽,就要考虑锁帽的螺纹和转向的配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新人不好当啊。。。。继续学习。。。。哪位大侠说的对呢???CC3D到底有没有选择电机方向的功能?
...

我是无意间看到的。我也是刚入的cc3d。看图。反向应该差不多吧。只要电调和电机接的转向对了应该没问题吧。我说的不是直接能把电调转向设置反向,而是这个电机的位置可以对调一下。即使装错了也可以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机架小伙伴帮顶!~ 你的这个比我的好 我的是铜柱版

拖鞋亮了!向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机架小伙伴帮顶!~ 你的这个比我的好 我的是铜柱版

你那个飞控和机架一体的那个机架的电机座炸鸡会不会很容易坏啊。我也看上了这个机架,就是有点担心那个电机座。

楼主:
OpenPilot 15.xx版,我说什么好,为什么连不上这个cc3d。
装回原来的14版本,这酸爽……还是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飞控和机架一体的那个机架的电机座炸鸡会不会很容易坏啊。我也看上了这个机架,就是有点担心那个电 ...

额 这个是 jump er 250  电机座不容易坏  只有碳管容易坏。。。不过设计的很合理 很好换 拆4个螺丝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拖鞋亮了!向你学习!

哈哈- -我也是拍完了才发现。。。我也是新手- -第一次装机 嘿嘿

网友:
我的机架和楼主的一样,不过我的是320,昨天才装好,一直玩直鸡对穿越没经验孩子考虑上什么图传设备,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