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pm失控返航时为什么可以控制yaw?

楼主(2015-04-01):
我的失控返航是设置在6种飞行模式中的,在失控不能夺回控制权,却能控制yaw?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3.1.15后,航点可以控制方向,返航也是航点的一种。
目的是为了跑航点中的拍摄需求。
3.2以后还有兴趣点功能,就是不管跑到哪里,飞机朝向永远对着兴趣点,也是为了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15后,航点可以控制方向,返航也是航点的一种。
目的是为了跑航点中的拍摄需求。
3.2以后还有兴趣点 ...

那请问apm自动进入失控返航?我可以控制yaw,而不能通过拨杆夺回控制权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apm自动进入失控返航?我可以控制yaw,而不能通过拨杆夺回控制权是什么原因?

CH1,CH2摇杆吗?不行啊!
要改变飞行模式才可以终止RTL。
也就是你在一个模式里面飞,要改变当然是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1,CH2摇杆吗?不行啊!
要改变飞行模式才可以终止RTL。
也就是你在一个模式里面飞,要改变当然是切 ...

我是切换拨杆的,我就是把失控返航放到了6种飞行模式那,失控后切换模式没反应,飞近了(小于150m)再拨杆才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切换拨杆的,我就是把失控返航放到了6种飞行模式那,失控后切换模式没反应,飞近了(小于150m)再拨 ...

是拨杆可以切换的;除非是真的太远触发的失控,那真的要信号内才能解。150m---太短了吧?!
建议楼主把RTL另外设到**开关,RC7或8. 现在的飞控在失控保护都信任度很高的.

网友:
那是你接受機同搖控問題.關飞控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