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鱼雷艇的一体式外置双舵的制作,已完成,感觉效果非常好

楼主(2015-04-01):
前段时间利用在做的MISS SEVERN停工待料的时间,开始画前苏联的G-5鱼雷艇,见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9061&extra=&page=1”,现在还没画完,因为有些地方还没考虑清楚,不过在画的过程中,发现舵是个大问题,就连续几天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把它画了出来,发出去激光切割了。今天切割组件到了。

说明:该舵为1:18比例的G-5鱼雷艇用舵,为了增加舵效,把舵的后沿斜边角度减小了一些,以求增大舵的水下面积。上面第二张图是本舵与原船比例舵的比较图,青色的是本舵,黄色线是船龙骨底线的水平延长线。

楼主:
今天下午有时间,就把舵做了,花了三个小时,不过有点儿心急了,所以舵座没有打磨和抛光就组起来了,而且开始时有几个步骤忘记拍照了。由于没有很好的弯折工具,制作有点儿偏差,但还是比较成功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是用1毫米的黄铜板,用雕刻机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是用1毫米的黄铜板,用雕刻机刻的????

在某宝上找人激光切割的,因为只作了一套试试,所以对方是否用的激光切割也不知道,也许是线切割吧,没再追问了,反正切割件看起来还不错。

昨天做的舵因为做的有点儿急了,舵座没做很好,有点儿卡滞,今天又拆开重新修整了舵座,现在效果非常好,完全没有卡滞了,而且正好补拍几张制作过程的图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此艇我已画完,当然有些具体的细节还没画。另外这个船的版本很多,发动机排气管有的左边,有的右边,后面鱼雷发射早起的用火药 后期的用压缩气体,另外还有防空版,火箭炮版,实在太多。。

本人自造两艘,很快就能下水试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艇我已画完,当然有些具体的细节还没画。另外这个船的版本很多,发动机排气管有的左边,有的右边,后面鱼 ...

帅呆了
请问你的是多大的比例?动力如何配置?是否加水冷?你的绿色的是什么材料?3D打印的?
我也正在画这条船,不过还没那么快做。

网友:
做的太好了,还用上了3D打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帅呆了
请问你的是多大的比例?动力如何配置?是否加水冷?你的绿色的是什么 ...

比例具体没算,但做完总长度度大约一米,大约一比19,因为淘宝上有1比18的兵人和机枪可配,所以弄成这么大。
动力两个550电机。 绿色的是3D打印件,主要是轴系通孔 舱盖开口,还有电机座。 这些地方后期再打孔什么的太麻烦所以就弄了3D打印搞好了。

电机和电调都有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具体没算,但做完总长度度大约一米,大约一比19,因为淘宝上有1比18的兵人和机枪可配,所以弄成这么 ...

淘宝上有1比18的兵人和机枪可配,那太好了,我也用的1:18,刚好!多谢多谢!
我看你两个电机靠的很紧,还能放下水冷套吗?
我的桨间距40mm,电机并排放就放不下水冷套了。
另外,我因为不喜欢那条长长的排气管,所以打算做45年的版本,双机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1比18的兵人和机枪可配,那太好了,我也用的1:18,刚好!多谢多谢!
我看你两个电机靠的很紧 ...

我是36mm浆,做了一定修改,轴系中心间隔40 浆间隔4mm、做了一定的调整,电机座3D打印的带水冷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36mm浆,做了一定修改,轴系中心间隔40 浆间隔4mm、做了一定的调整,电机座3D打印的带水冷盖

哦,我也打算用35~36mm的三叶桨。550电机直径37mm。你只是做了水冷盖,而不是水冷套,这样就不用增加电机间距了。好办法,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感觉你的电机有点儿问题,后端盖是塑料的,如果水冷效果不理想,电机发热会很厉害,温度很高,这样的话,电机端盖会变形,电机也基本就废掉了。建议考虑换成铁端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也打算用35~36mm的三叶桨。550电机直径37mm。你只是做了水冷盖,而不是水冷套,这样就不用增加电 ...

你担心的问题完全是多余的 发热量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担心的问题完全是多余的 发热量不大的

如果发热量很小,那就太好了,水冷系统就可以省掉了,不过我之前做的一条快艇,1米长,三个550电机+32mm三叶桨,油门只用到了最大50%,那确实是一点儿发热都没有,不过现在桨加大到36了,而且电机也减少了一个,动力应该超过50%,我还是怕不太把握。
到时候把你试航的情况发上来参考参考呗,反正我还要一段时间才会做这船,修改应该来得及,多谢多谢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我去,好牛叉的说!可以自己画图的都是大神!以后我也学学cad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好牛叉的说!可以自己画图的都是大神!以后我也学学cad画图!

多谢夸奖!
相信你一定行!

网友D:
大神好!我从隔 壁的四海过来看你更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好!我从隔 壁的四海过来看你更新啦!!

多谢多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多谢夸奖!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楼主加油啊,等回国了一定请楼主帮忙切条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油啊,等回国了一定请楼主帮忙切条船!

多谢鼓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担心的问题完全是多余的 发热量不大的

你的G-5鱼雷艇下水试航了吗?试航的情况怎样?可以介绍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2015-05-05):
引用 楼主:
你的G-5鱼雷艇下水试航了吗?试航的情况怎样?可以介绍一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
哇塞。。。。。。帅呆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请问发热情况怎么样?看你电池好像是在电机的前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塞。。。。。。帅呆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请问发热情况怎么样?看 ...

电机基本没发热,可以不水冷都行,不过我是用320A一拖2带的550  电调要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基本没发热,可以不水冷都行,不过我是用320A一拖2带的550  电调要水冷

那就太好了,正为水冷发愁,多谢多谢!
可以多发几张图片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例具体没算,但做完总长度度大约一米,大约一比19,因为淘宝上有1比18的兵人和机枪可配,所以弄成这么 ...

船为什么不做1比18呢????

网友(2015-06-05):
引用 网友A:
船为什么不做1比18呢????

一比18 龙骨长度超过层板最大宽度 龙骨需要拼接 同时成本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