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8 V2一个设置卡,怎么能设置两个陀螺?换来换去太麻烦

楼主(2015-04-01):
是不是按住左边那排最下面那个,新建一个模型,按住左边第二个键是读取呢?这样做不会把之前设置好的参数弄乱了吧?

网友A:
他只是设置,参数保存在ebar里面啊,如果你要备份,才用卡里面的save功能吧,我是没备份过,数据手抄的。多少飞机都只用一个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只是设置,参数保存在ebar里面啊,如果你要备份,才用卡里面的save功能吧,我是没备份过,数据手抄的。多 ...

我明白了,设置好的参数还是保存在EBAR里面,换了EBAR设置卡的参数又会变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设置好的参数还是保存在EBAR里面,换了EBAR设置卡的参数又会变对吗?

对的,卡只是个工具,就好像螺丝刀,显示的都是当前陀螺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卡只是个工具,就好像螺丝刀,显示的都是当前陀螺的设置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