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mwc2.5

楼主(2015-04-01):
某宝新入手了一个mwc2.5飞控,不知道怎么回事驱动就是装不上。换了几台电脑了,还是不行。电脑就是显示不识别。

网友A:
ftdi驱动吗

网友B:
上照片啊,看看是什么样的。
或者卖家难道不提供驱动的下载链接?

网友C:
有可能FTDI买到假货喔。
FTDI曾经与微软联手打击假货。

网友D:
MWC2.5跟电脑驱动半根毛的关系都没有

网友E:
自己做个usb转串口线 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