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HERO3+ 清晰度出问题

楼主(2015-04-01):
曾经小炸过一次 几乎没什么损失

但后来发现  拍摄的视频、照片 清晰度下降非常厉害

刚买的狗3+   和大家拍摄的录像一样  清晰度高 看上去起码是1080P的感觉
但后来的效果 看上去就像没对好焦  30万像素拍摄的效果

后来把镜头拆下来 重新对焦  找到最合适的焦距  还是不行

再后来换了一个镜头 还是老样子

请问该如何修理

网友:
上个截图看看啊

网友:
清洗过CMOS吗?

网友:
不懂 反厂咯

楼主:
CMOS如何清洗 这玩意我都不敢动  每次拆的时候很小心

网友:
那可能是你未调好焦吧,你是怎样调焦的,那什么做参照?

网友A:
你搜一下:镜头调焦专用图吧,一般我是那这种调的.最好是接大屏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镜头调焦专用图吧,一般我是那这种调的.最好是接大屏幕调.

我是以3米远的挂钟调的  接了52寸的电视    应该是调节到位了

而且现在颜色偏淡  有可能是CMOS问题吗

网友:
颜色偏淡与镜头有关吧,滤色片有关.

楼主:
应该是修好了  换镜头的时候忘记更换底座

后来突然想到这一点  看来是镜头没坏 底座有类似变形或者其他损坏

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