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救啊。关于飞机留空时间问题

楼主(2015-04-01):
我飞机是四轴。2873g。电机4110,580kv用的1555碳桨电池是狮子5200毫安4s的。gopro3+。为了减重四轴没加无刷云台用的舵机云台。机架自己做的用的纯碳1.5mm的板子机臂是16mm的管子。现在的留空时间是9分30秒那样。
现在的问题是留空时间。我想留空20分钟那样。首先电池我知道狮子电池比较垃圾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配置应该十三四分钟没问题啊。四轴重量2873好像有点重但不知道重在哪。机架纯碳的,飞机载着一个4s5200电池一个3s2000的小电池为图穿和灯提供电力。还有一个gopro3+一个图穿发射剩下就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电子设备。但是重量真是有点让人闹心。请模友们给我出出主意怎么减肥。哈哈
还有个问题就是帮我算算现在的力效呗,小弟不咋会算。飞机2873g,电池用b6充电器充满后显示数字应该是冲进去的电量吧应该,04143。时间9分30秒。麻烦模友们帮我算一下。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是有点短,这配置应该15分钟左右,想长航时最好配6S电,低KV电机,减重是永恒的话题,你这种量比较重了~多上几张图看看

网友:
可以找我的帖子“T-630"多旋翼,6s10000电,3.4KG起飞,最长可达30分钟~

网友B:
悬停电流=04143ma*(60/(9.3))=26.166A  悬停功率=3.8V*4*26.166=245.723w  力效=2873g/245.723w=11.69g/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短,这配置应该15分钟左右,想长航时最好配6S电,低KV电机,减重是永恒的话题,你这种量比较重了 ...

主要是我这个电机4110吗580kc的我看tb上面的写着4s是高效率。当初就是想用4s的电池才选的这个kv要不上6s的话当初就买低kv得了。感觉好像还是电池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电流=04143ma*(60/(9.3))=26.166A  悬停功率=3.8V*4*26.166=245.723w  力效=2873g/245.723w=11.69g ...

哥们谢谢你。这个力效如何啊。是不是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谢谢你。这个力效如何啊。是不是还可以

这个力效不是还可以 是很可以啦

楼主:
这个是机架的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机架的图片

m

网友C:
感觉上下版好重啊,镂空多一点应该没问题吧?还有单独为图传供电,就白白加重了一两百克的重量啊!!小白观点,勿喷

网友D:
力效11点几很牛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上下版好重啊,镂空多一点应该没问题吧?还有单独为图传供电,就白白加重了一两百克的重量啊!!小白观 ...

镂空其实很多了。单独供电主要是之前没有单独供电,发现图穿的干扰很大,4s讲到3s还需要降压,而且降压后起飞对图穿的干扰还是很大就才去了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力效11点几很牛X了

但是时间还是很短。攒钱买个好电池试试

网友E:
电池问题、我的现在起飞重量是2736g航线15分钟下来电池回压3.7V
X3508S 700kv电机APC 1238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问题、我的现在起飞重量是2736g航线15分钟下来电池回压3.7V
X3508S 700kv电机APC 1238桨

差不多就是电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上下版好重啊,镂空多一点应该没问题吧?还有单独为图传供电,就白白加重了一两百克的重量啊!!小白观 ...

是三层的机架中间跟下面的镂空多上面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问题、我的现在起飞重量是2736g航线15分钟下来电池回压3.7V
X3508S 700kv电机APC 1238桨

什么电池啊多少容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电池啊多少容量的

我的是3S2P 10000mah的电池、下来3.7然后充满能冲进这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3S2P 10000mah的电池、下来3.7然后充满能冲进这么多

用的是上次你发帖组的电池?我在TB无意中找到了那家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镂空其实很多了。单独供电主要是之前没有单独供电,发现图穿的干扰很大,4s讲到3s还需要降压,而且降压后 ...

是因为降压模块干扰吗?用锡纸包住会不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降压模块干扰吗?用锡纸包住会不好好点?

不是电磁的干扰。感觉电流不稳的那种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上次你发帖组的电池?我在TB无意中找到了那家店

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电芯,找到的都是另一种电芯,品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谢谢你。这个力效如何啊。是不是还可以

晕,如何来的11.69的力效?一看就不正确!算都算错了!那计算公式到没错,你自己算算,电压也应该取3.7X4=14.8,力效应该是7.23,比较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力效不是还可以 是很可以啦

,这样子还11.69的力效?一看就不对,你算都算错了

网友F:
去掉那个3s2000毫安的电池,用bec给图传供电,把报警电压改到3.5伏,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掉那个3s2000毫安的电池,用bec给图传供电,把报警电压改到3.5伏,再试试。

bec能通过多少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还11.69的力效?一看就不对,你算都算错了

哥们给点意见呗改进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掉那个3s2000毫安的电池,用bec给图传供电,把报警电压改到3.5伏,再试试。

bec能输出多少电流啊我还有指示灯什么的一堆东西

网友A:
记住一条,除电桨配要高效合理外,在保证必要的安全强度下减重是永恒的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一条,除电桨配要高效合理外,在保证必要的安全强度下减重是永恒的主题!

哥们你看我4110.580kv的电机1555桨4s电机这配置咋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看我4110.580kv的电机1555桨4s电机这配置咋样

配置到没什么大问题,上580KV电机飞机机动性能强于380KV,换成1340桨试试,你这重量上1555也许大了点,你这鸡鸡设计不大合理,建议减重到2500g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到没什么大问题,上580KV电机飞机机动性能强于380KV,换成1340桨试试,你这重量上1555也许大了点,你 ...

之前用1255的桨,飞行时间是5-6分钟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还11.69的力效?一看就不对,你算都算错了

如果 楼主数据没错的话 我就没算错 不然你来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磁的干扰。感觉电流不稳的那种干扰

那估计是降压模块不行,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 楼主数据没错的话 我就没算错 不然你来算一下

呵~~~给你指出来了,还说没错?你功率计算错了~功率应该是:3.7X4X26.7=395.16w,(电压取14.8V比较合理)
力效=2873/398.16=7.2g/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给你指出来了,还说没错?你功率计算错了~功率应该是:3.7X4X26.7=395.16w,(电压取14.8V比较合理)
...

方法是没错的  是功率那里算错了    电压这个也不知道哪个合理 因为随时在变化

网友:
你这样的飞机居然重2873.只能说明你做的太沉,中心板那么大,而且减轻孔那么少。电机座那么复杂,有机会让你看看我们做的是多么紧凑,我的y6,10000电池飞32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电芯,找到的都是另一种电芯,品质不一样

发帖组的电池用的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帖组的电池用的如何啊?

勉强可以       对得起这价格

网友G:
我的挂无刷云台,sj4000,电池6s12800mah,起飞重量2250克,可以飞65分左右,楼主觉得留空时间短自己反思吧

网友H:
楼主,我感觉kv580可以配12寸,13寸或者14寸的桨,15寸的,大了点

网友I:
你换小桨试试吧。
电流小。就可以飞。20分钟。

1.2.3飞。12分钟的容量。
4.5.6飞。22分钟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挂无刷云台,sj4000,电池6s12800mah,起飞重量2250克,可以飞65分左右,楼主觉得留空时间短自己反思吧 ...

你机架就2碳管叠一起吗。这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感觉kv580可以配12寸,13寸或者14寸的桨,15寸的,大了点

是么我考虑考虑谢谢你啊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换小桨试试吧。
电流小。就可以飞。20分钟。

ok!谢谢你朋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机架就2碳管叠一起吗。这么轻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差不多吧

2个碳管叠一起不能折叠带着不方便。也不咋好看我感觉我电机座不咋合理有点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挂无刷云台,sj4000,电池6s12800mah,起飞重量2250克,可以飞65分左右,楼主觉得留空时间短自己反思吧 ...

6S12800,加全套才2250?怎么做到的?

网友:
浆太大,机架中心板是个累赘,没必要单独给图传供电,无意义。再大的图传电流不会超2A。狮子电池不行

网友J:
这中心板没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中心板没谁了

中心班看着大。镂空好多。机架加起来也就600g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班看着大。镂空好多。机架加起来也就600g那样

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