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遥控器,换了飞控。电调需要油门行程设定吗?

楼主(2015-04-01):
原来用QQ换了naza,遥控也换了x9d,在姿态模式下起飞,店里突然最大转动(用手压这在)感觉有些不对劲,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好盈天行者20A

楼主:
我现在只换了naza

网友:
X9D买多少钱

网友A:
楼主所说的QQ换NAZA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是把QQ拔下来接上NAZA,然后直接去飞……
建议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调到固定翼模式,然后按照NAZA手册重新走一边装机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QQ换NAZA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是把QQ拔下来接上NAZA,然后直接去飞……
建议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 ...

好了,全部重新弄的。完美升空